艾默生质量流量计常见问题及处理

楼主(2020-10-10):
一、管道中无流量,流量计有读数

流量计有稳定的读数

零点不正确

小流量切除过小(连续测量0.2~0.5%,间歇测量0.5~1.0%)

阀门有泄漏

不满管(检查密度读数)

较大的安装应力

流量计有不稳定的读数

流量计不满管

流量管上有附着

阻尼过小

外部接线问题(9线传感器,接触不良或电缆类型不正确)

二、无流量,仪表读数不为零

流量计在工厂校准时已经调零

低温、高温及两相流状态不建议现场调零

检定及贸易交接应用,按规定执行

三、调零条件与判别

流量计调零的条件

工艺介质流经传感器20~30分钟

传感器的温度与被测流体接近

传感器完全充满

关闭前后阀门

判别满管的方法

当前温度下的密度读数与该介质的密度一致

驱动增益在正常范围内

– 小口径的流量计(

– 大口径的流量计(>4”),驱动增益(Drive%)最大不超过20%

四、手操器与现场仪表无法连接

· 检查mA回路中是否有2-22mA的电流

· 检查mA回路中是否串接了250~600欧姆的电阻

· 检查回路中的安全栅,有个别型号安全栅不支持Hart通讯

· 如果使用了安全栅,检查其设置是否与变送器输出通道冲突

· 检查变送器是否有A101报警

如果禁用了回路电流模式,会产生这个报警,同时禁用了手操器,可以通过变送器离线菜单来启用回路电流模式

如果Hart地址不为零,也会触发这个报警,常规应用时Hart地址必须设置为零。

· 检查变送器输出端子1-2之间的开路电压是否为24VDC;否则是输出通道故障(不适用本安输出型变送器);

· 如果有24VDC,则脱开mA输出接线,直接测量1-2端子间的电流是否在2-22mA之间,否则为输出通道故障(不适用本安输出型变送器)

· 如果电流在2-22mA之间,使用一个250~600欧姆的电阻直接连接1-2端子,然后将手操器的两个钩子挂在电阻的两侧,然后尝试多连接几次。对于2013-01年后出厂的变送器,检查变送器的Hart版本设置是否为5

· 检查手操器Hart应用中的轮询设置,utility>Pollling setup>,设置为polling by Address,即按地址轮询,同时将轮询地址范围设置为0-15。

五、流量计读数不准确

流量计因素

- 检查报警信息

- 检查流量计组态的流量系数,与铭牌系数是否一致

- 检查质量、体积及密度仪表系数是否为1.0000

- 检查仪表零点

- 检查仪表的测量单位

- 检查质量流量、密度与温度的阻尼设置

- 计算当前流量下的额定精度

- 检查接收设备累计值与流量计累计值是否有差异

工艺因素

- 旁路管线及阀门是否泄漏

- 流量计所在管线是否始终满管,检查是否有气液两相状态

- 流量计所在管线的管线存量是否一致

- 操作温度、压力是否变化较大

- 在批次流量小且压力较大变化的场合,应使用金属材质的管道

测试方法与参考设备

- 与称重设备比较时,应考虑称量设备的精度、分度值对批次量的影响

- 与容积设备比较时,应考虑容器的容积表精度,液位、温度及密度等变量的测量精度以及空气浮力的影响

- 容器、储罐(密闭或敞口)

- 具有有效的容积表

- 液位-使用自动液位计时应由人工检尺核对

- 与流量计比较时,考虑参考流量计的额定精度

- 进行小批量比对时要考虑到计时误差的影响,周期性数据采集时应考虑采集数据时间差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