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信号检测回路讨论

楼主(2020-10-11):
计量仪表的称重检测回路,有六线制和四线制,分别有励磁+、励磁-、补偿+、补偿-、信号+、信号-。如果传感器不用仪表的励磁电压供电,使仪表的励磁和补偿端子悬空。只给仪表反馈Mv信号,仪表会正常工作吗。

网友A(2020-11-17):
应该分别把激励+和反馈+、激励-和反馈-短路

楼主:
激励电压是DC5V,反馈信号是0-10mv不能短接

网友B(2022-01-12):
你的意思是不用仪表作为电源,使用其他电源给称重传感器供电,把传感器的信号给仪表?我觉得不会,形成不了回路,测定的结果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激励电压是DC5V,反馈信号是0-10mv不能短接



使用梅地勒 托利多的6线制称重传感器时,可以把激励+和反馈+    激励-和反馈-并一起供电,信号接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