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氏力质量流量计安装要求

楼主(2020-10-11):
质量流量计作为精密的测量仪表,有着十分高的安装要求。在安装时首先要明确安装的位置,在安装传感器的时候,要保护好传感器不受损坏。还要做好减振工作,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下面的文章都有具体说明。

一、质量流量计安装的位置

1)安装位置应远离能引起管道机械振动的干扰源,如工艺管线上的泵等。如果传感器在同一管线上串联使用,应特别防止由于共振而产生的相互影响,传感器间的距离至少大于传感器外形尺寸宽度的三倍。

2)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注意工艺管线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伸缩和变形,特别不能安装在工艺管线的膨胀节附近。如果安装在膨胀节附近,由于管道伸缩会造成横向应力,使得传感器零点发生变化,影响测量准确度。

3)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远离工业电磁干扰源,如大功率电动机、变压器等,否则传感器中测量管的自谐振动会受到干扰,速度传感器检测出来的微弱信号有可能被淹没在电磁干扰的噪声中。传感器应远离变压器、电动机至少5 米以上的距离。

4)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使管道内流体始终保证充满传感器测量管,且有一定憋压,这就要求安装位置应在管道的低端。

二、质量流量计传感器安装方式的选择

传感器的安装方式主要根据流体的相别及其工艺情况确定,有三种安装方式。

1)水平安装主体朝下:若被测流体是液体,一般采用外壳朝下安装传感器,避免空气聚积在传感器振动管内,从而达到准确测量质量流量的目的

2)水平安装主体朝上:如果被测流体是气体,一般采用外壳朝上安装传感器,避免冷凝液聚积在传感器振动管内。

3)旗帜安装:如果被测流体是液体、固体的混合浆液时,将传感器安装在垂直管道上,这可避免微粒聚积在传感器科氏力测量管内。此外,如果工艺管线需要用气体和蒸汽清扫,这种安装方式还可以便于清扫,但这种安装方式较前二种难于固定,且压损较大。

三、安装过程中其它注意事项

1)传感器在安装到工艺管线上之前,应首先确认传感器的速度传感器线圈、驱动线圈的直流电阻以及铂电阻温度计的电阻值是否正常。

2)传感器安装法兰必须与管道法兰同轴连接,这样才能减小安装应力,保证测量精度。安装时应保证管道支撑物只支撑工艺管道,禁止用传感器支撑工艺管道。应保证传感器外壳悬空,不与任何物体接触。

3)传感器安装在工艺管线上时应保证管道系统与传感器上游、下游侧各两个位置的稳固支撑物牢固连接,所有螺纹连接处必须紧固,夹紧工艺管道有助于减弱潜在的振动干扰。

4)在安装过程中,应避免利用传感器外壳搬动传感器。

5)在传感器安装位置附近工艺管道线上的阀门或泵都需要有其自己的支撑物,不能用支撑传感器的支撑物来支撑阀门和泵。

6)在传感器的上游、下游应装上断流阀。

7)消除安装应力:在安装传感器时,为了消除安装应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先配管,将工艺管线及阀门与传感器整体预先安装好,然后吊装,再将其与工艺主管线相焊接。为了使消除应力的效果最好,应使传感器、断流阀与工艺主管线处于同一铅垂面内

四、减振

1)在安装传感器时,要选择好合适的安装地点,除了要远离振动源外,为了消除振动对测量的影响,在安装中还要采用支撑杆牢固支撑管道及阀门的方式。支撑杆的下端必须固定在稳固的基础上,上端与管道卡子相配合来支撑工艺管道线。切忌用传感器外壳来支撑传感器及管道线和阀门、泵等。

2)传感器安装后,其外壳应处于自由悬空状态。对安装方式(1)水平安装主体朝下、( 2)水平安装主体朝上,支撑杆应以传感器为中心对称分布。对安装方式(3)旗帜安装,支撑物支点的选择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支撑杆的下端若固定在地面,必须是水泥和钢筋地基,目的是为了稳固支撑,同时起到减振作用。地基越稳固,其减振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