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常见故障及故障维修

楼主(2020-10-11):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流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测量参数。目前测量流量的仪表类型很多,比较常见的有超声波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浮子式流量计,孔板流量计等等,这些流量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测量体积的,测量精度受到温度,压力,等外部影响比较大。在实际的工业生产过程中,人们出于节能降耗,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等各种原因而更加关心测量对象流过管道的质量流量是多少,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应运而生。它是根据流体在振动的管道中流动时,会对管壁产生一个与质量流量成正比的力的原理制成的,这个力就是科里奥利力。

由相位检测技术可以很容易测量出△t,然后经过信号处理电路即可算出流经测量管路的流体的质量流量,又因为测量管路的振荡频率为流体密度的反比例函数,因此也可以根据测量管路的振荡频率计算出流经测量管路的流体密度。

除此之外,一般还会在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的测量管路的进口端管壁上加装一个贴片式铂电阻,由此铂电阻的阻值算出测量管路的温度,根据此温度值对测量管路系统的弹性形变系数K以及流体密度值等作出修正,进一步提高质量流量测量的精度。

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的常见故障维修

由于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的使用日益广泛,并且相当部分的流量计都在高温高湿有腐蚀的环境下工作,同时由于变频器的使用增大的流量计的供电系统不确定性,因此质量流量计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如果能根据现场现象准确判断出质量流量计的故障所在,并且快速给出维修意见,迅速修好质量流量计,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就能节约大量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避免了采购更新不必要的设备节省大量的流动资金,能极大的提高工厂的效益。下面是河南三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根据十几年来维护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的工作经验总结的几种常见的故障和相对应的维修方案。

常见故障:

1.零飘(常见)

2.质量流量计测量数据不准

3. 质量流量计测量数据读数不稳定

4.质量流量计传感器测量管-堵塞(此故障少见),着重讲一下,此故障明显特征为“”瞬间流量显示最大值”这种情况的话大致可以判断为传输信号电缆线断或传感器损坏,需要更换电缆或更换传感器,如果驱动电压交流值和直流值均无,说明变送器内的保险管烧坏,待查电路的原因,更换保险管后投运;如果没有交流电压但有直流电压,说明传感器没有起振。可能原因及处理方法:传感器测量管堵塞,待疏通后,轻拍传感器外壳,再测量交、直流电压,仍不成功,则安装应力太大,重新安装。流量增加时,流量计指示负向增加。在检查上述都正常的情况下,说明传感器流向与外壳指示流向相反,信号线接反。此时改变安装方向,改变信号线接线即可。流体流动时,流量显示正负跳动,跳动范围较大且有时维持负zui大值。

故障原因:①电源交直流屏蔽线接地应小于4Ω,可降低线路电压随电网电压与负载电压波动而波动,防止对仪表电路产生影响;

②管路振动、现场振动源与传感器的振动产生谐振,振幅可能比正常值大;

③流体有气液两相组分;

④变送器周围有强磁场或射频干扰。

处理方法:重新接地;将与流量计的连接管道改为金属软管连接;在流量计上方管道开孔,并安装阀门,用来排放气相组分。

(4)零点稳定,但不能回零。

①安装问题;

②流体温度、密度与标校用水的差别较大; ③传感器测量管堵塞。

处理方法:增大或减小调零电阻,即,零点始终大于0时,减少电路板上R47、R48电阻值或增大R45、R46的电阻值,零点小于0时,方法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