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容量选择

楼主(2020-10-11):
我有四台0.55的电机同时启停,打算用一台变频器一拖四。我的变频器应该选择多大的呢?是2.2还是4KW的变频器呢。如果用2.2的带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或者我用2.2的变频器带三台0.55的电机能不能正常使用呢?变频器一拖多同时启动的情况下变频器的容量应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A:
变频器大的容量好些,大的可以带小的,而小的变频器就不能带大的电机

网友B:
变频器大的容量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