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制动电阻加热

楼主(2020-10-12):
这边有一台汇川伺服驱动器型号:IS620NT017I,输入:3PH AC 380-440V 12.0A 50HZ。输出:3PH AC 0-400V 16.5A 0-40HZ 5KW.

外接电阻之前使用的是:1000W40RJ,因为损坏了,更换了一个新的1000W50Ω的电阻

使用频率很高,时间较长

问题是:使用时温度很高,测量200℃左右,

请教给位大神外接电阻使用时的温度应该为多少?还有这个外接电阻的选择有没有问题?是选择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A:
是觉得温度高了吗?1.可以换功率小点的,2.要不就控制开始时间,2.增加通风,让热量散开

楼主(2020-12-22):
引用 网友A:
是觉得温度高了吗?1.可以换功率小点的,2.要不就控制开始时间,2.增加通风,让热量散开...



功率小了 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B(2021-02-21):
如果电阻发热严重,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长时间制动电阻发热严重,电阻的功率选小了,制动电阻不建议长期超过120°,建议更换大功率电阻

网友C(2021-07-22):
电阻建议用2000W50RJ-70R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