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PLCRS指令只能发送不能接收

楼主(2020-10-12):
图片是监控写入模式的在线值显示,可以看到接受寄存器D10的值一直是0

在modscan 里面可以收到RS 指令发送寄存器的值(图片中黑色的),但是modscan的发送值(灰色的)不能被RS 指令接收
完整程序在这

程序是卖家的范例程序,我讲一下自己对程序的理解:
前面4行是对三个寄存器赋值,用在后面的RS指令的发送区域,D9是6的原因是因为发送一个16位寄存器要用到2个byte,RS 指令的第二个操作数代表的正是几个byte,M8125是使用CRC校验,后面是发送请求还有转移接收到的数据
指令文档在这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65qvD0mS1Lhdrq8HureYg 提取码: fy4q
第471页到478页

楼主:
国内的论坛怎么连个图片都不清楚,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内的论坛怎么连个图片都不清楚,醉了



图片放大镜  ,鼠标移到图片上双击就可以看清楚的图片了,您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陈佳辉"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国内的论坛怎么连个图片都不清楚,醉了】进行回复:        ---------------------------------------...



试了不行

网友B:
路过学习,[RS D0 K8 D10 K8]试试这个格式,模拟一下,我看到的是这种格式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仿三菱板式PLC吧,而且这个PLC不支持M8002特殊继电器,该PLC把RS指令做了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仿三菱板式PLC吧,而且这个PLC不支持M8002特殊继电器,该PLC把RS指令做了改造。...



我好像没看到M8002继电器啊,是的用的仿的,cunan的,里面说有RS 指令就成为主模式,我醉了,那从站应该怎么配置

注: 1、如果程序中有RS指令,RS485接口自动配置为主站模式;

2、主站模式设从站模式配置RS485通讯格式的方式一样;

3、如果M8125位ON, 则为RS485 modbus模式,否为三菱自由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楼主用的是仿三菱板式PLC吧,而且这个PLC不支持M8002特殊继电器,该PLC把RS指令做了改造。...】进行回复:        ----...

你用modscan的话,那么PLC应该做从站,那么程序中不应该出现RS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楼主用的是仿三菱板式PLC吧,而且这个PLC不支持M8002特殊继电器,该PLC把RS指令做了改造。...】进行回复:        ----...

程序中只要配置好通信参数,比如波特率、数据位、校验方式,停止位,站号,通信协议等,就可以用modscan或者Modbus Poll等调试助手和PLC进行Modbus通信了。

用Modbus Poll好用一些。

网友C:
关于Modbus Poll调试助手,你可以翻一下我之前发的帖子,里面有,你可以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ghting202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陈佳辉"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国内的论坛怎么连个图片都不清楚,醉了】进行回复:        -...



您用的什么浏览器,360,和IE  谷歌都没问题的,鼠标要点到图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陈佳辉"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楼主用的是仿三菱板式PLC吧,而且这个PLC不支持M8002特殊继电器,该PLC把...



如果PLC内没有RS指令,MODSCAN 或者MODbus POLL  也收不到消息啊,还有其他指令能让PLC给外部发指令吗?,modbus poll工具我装有的,我现在总共两个东西,一个USB TO rs485 转换器,另外就是一块PLC,我给D8120赋值跟modscan配置的一样的通讯参数,从站应该怎么发送消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Modbus Poll调试助手,你可以翻一下我之前发的帖子,里面有,你可以下载。...



你好,我现在用的8位模式,通信的时候很奇怪,这是我的调试视频,你看看是什么毛病

按道理高的8位应该被忽略,但是现在反而低8位不起作用,但是一改某一字节低8位的值接连的好几个寄存器值都变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wyHAlvPwiA_5LuXuVVeUg 提取码: vt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