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常见故障和维修

楼主(2020-10-12):
调节阀直接控制介质,又是自动控制的终端元件,因此除了阀本身发生的故障外,所有控制仪表发生的故障或误操作,都集中表现在调节阀上。

调节阀常见故障表:

故障

产生原因

检查方法

阀没有动作

1.气源故障,供气管严重漏气。
 2.输入信号消失。
 3.定位器,转换器故障。
 4.薄膜破裂,弹簧断裂。
 5.阀杆,阀芯卡死等。

首先检查上游仪表,
 从信号-转换器-定位器。
 查气源压力,供气量。
 执行机构中是否漏气。
 最后查阀。

阀动作迟缓

1.气源压力低。
 2.膜片,活塞环漏气。
 3.填料太紧,阀杆变形。
 4.定位器响应性能差。

查气源,定位器性能。
 膜片,活塞环是否漏气。
 检查填料压盖。
 最后检查阀芯,阀杆。

阀不能全关

1.输入信号有问题。
 2.操作气压不足或弹簧力不足。
 3.定位器调试时未到全行程。
 4.工况压差大于设计压差。
 5.阀座,阀芯上有杂物。

与上面一样查信号,气源。
 查工况的介质压差。
 核对弹簧压力范围。
 校验定位器。

阀关闭时泄漏大

1.执行机构推力小,或弹簧力不足。
 2.阀芯,阀座损坏。
 3.阀座松动,垫片冲坏。
 4.阀座,阀芯之间有杂物。

调整执行机构,
 拆开检查。

阀振动

1.定位器调整不好。
 2.阀开度太小,流向不对。
 3.填料太紧。
 4.阀芯与导套间隙太大。
 5.附近有振动源。

首先查定位器是否振荡。
 查流向,开度;
 调整填料。
 如开度太小,间隙太大,待大修时调换阀型号或口径。
 查支撑和避震结构。

填料泄漏

1.填料未压紧。
 2.填料材质与介质不匹配。
 3.阀杆变形毛糙。
 4.填料压盖变形。

压紧填料。
 核查填料材质。
 拆开阀查阀杆,压盖。

阀体垫片渗漏

1.拧紧力矩不足。
 2.垫片损坏。
 3.密封面损坏,螺孔中漏。

加大预紧力。
 拆开检查垫片,密封面和双头螺柱的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