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安装和检修

楼主(2020-10-12):
嗨,工控小管家给您带来了调节阀的安装要求和日常检修,都是干货,一起学习吧!

1,安装要求

1)调节阀的安装位置应满足工艺流程设计的要求,并应靠近与其有关的一次指示仪表,便于在用旁路阀手动操作时能观察一次仪表;

2)调节阀应布置在地面或平台上且便于操作和维修处;

3)调节阀应正立垂直安装于水平管道上,特殊情况下方可水平或倾斜安装,但须加支撑;

4)调节阀组(包括调节阀、旁路阀、切断阀和排液阀)立面安装时,调节阀应安装在旁路的下方。公称直径小于25mm的调节阀,也可安装在旁路的上方;

5)调节阀底距地面或平台面的净空不应小于400mm.对于反装阀芯的单双座调节阀,宜在阀体下方留出抽阀芯的空间;

6)调节阀膜头顶部上方应有不小于2mm的净空。调节阀与旁路阀上下布置时应措开位置;

7)切断阀应选用闸阀,旁路阀应选用截止阀,但旁路阀公称直径大于150mm时,可选用闸阀,两个切断阀与调节阀不直布置成直线;

8)在调节阀入口侧与调节阀上游的切断阀之间管道的低点应设排液阀,排液阀可选闸阀;

9)介质中含有固体颗粒的管道上的调节阀应与旁路阀布置在同一个平面上或将旁路阀布置在调节阀的下方;

10)低温、高温管道上的调节阀组的两个支架中应有一个是固定支架,另一个是滑动支架;

11)调节阀应安装在环境温度不高于60℃,不低于-40℃的地方,并远离振动源;

12)在一个区域内有较多的调节阀组时,应考虑形式一致,整齐、美观及操作方便;

13)调节阀与隔断阀的直径不同时,异径管应靠近调节间安装;

14)要注意工艺过程对调节阀位置有无特殊要求。

2,调节阀检修时,应该重点检查哪些部位

调节阀我们时长要进行检修,那么在检修时哪些部位需要重点检查呢?下面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阀体内壁

在高压差和有腐蚀性介质的场合,阀体内壁、隔膜阀的隔膜经常受到介质的冲击和腐蚀,必须重点检查耐压耐腐情况。

2、阀芯

阀芯是调节阀的可动部件之一,受介质的冲蚀较为严重,检修时要认真检查阀芯各部是否被腐蚀、磨损。

特别是在高压差的情况下,阀芯的磨损因空化引起的汽蚀现象更为严重损坏严重的阀芯应予更换检查密封填料:检查盘根石棉绳是否干燥,如采用聚四氟乙烯填料,应注意检查是否老化和其配合面是否损坏。

3、阀座

因工作时介质渗入,固定阀座用的螺纹内表面易受腐蚀而使阀座松弛。

4、膜片及O型圈

易损件,检查是否老化。

5、填料

当调节阀采用石墨或石棉为填料时,大约三个月应在填料上添加一次润滑油,以保证调阀动作灵活。

如发现填料压帽压得很低,则应补充填料;如发现聚四氟乙燥填料硬化,则应及时更换。

6、气源

对配有定位器的调阀要经常检查气源,保证气源品质,不含水及其它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