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下载程序时选择系统块会把PLC存储数据清掉

楼主(2020-10-12):
200 smart 下载程序时选择系统块和数据块会把PLC存储数据清掉,清除的数据已经在系统数据保存里面设置过,为什么还会清掉?

网友A(2021-05-17):
因为下载了新的数据块啊   不要下数据块就好了   只下载程序块

网友B:
下载时,把勾选的数据块,不要勾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