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测试系统问答

楼主(2020-10-12):
问题一:傻瓜式自动化测试软件怎么编写?

回答一:

编写一个自动化测试软件是复杂的要用傻瓜式的思维来编写自动化测试软件,要做到以下几点:

1、定位自己,发现目标:首先要看,你是否对软件开发感兴趣,其实我们测试人员往往把开发看得太深,所以很容易就因为觉得困难而不敢开始,如果你对软件确实有一些兴趣,何尝不试试,我们做的,不是要去开发一个多大的系统,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做提高我们工作效率的事情,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高效、更有乐趣,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能带来价值,何乐不为。

2、简单开始,立即上手:很多人都担心因为不懂技术无法得到领导的认可,其实在首先最重要的是你的热情和决心,然后自己平时简单学一点入门知识就可以了,如果第一次尝试开发一个工具,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把面铺太大,很多时候,我们总会被漫天的资料给淹没,天天在看书学习中渡过。

3、适合自己的流程才是好流程:我现在一般开发工具、平台都是采用流程为,需求分析+设计流程+设计模块+接口定义+开始开发,在开发中调整具体架构和细节。不同的环境采用不同的流程,适合自己的开发流程才是好流程。

4、技术应用,步步深入:刚开始,不需要掌握多好的框架细节、多好的设计模式、多强的算法、多好的分布式和并行,也许刚开始,只需要线性编程,一步一个脚印即可,也可以尽可能的使用一些现成的框架,不需要太专研到框架的细节中去

5、抓准测试:一个工具开发过程中,你也需要进行版本管理和配置管理,学会在开发工具的同时也学会一些开发和测试自动化流程。而在测试过程中,因为开发的工具不是非常系统化,所以可以主要从功能点(按照需求列好功能点测试)、异常分析(例如:合法性测试、异常操作测试等)、兼容性入手。

6、快速发布:千万不要将工具做到很完美才想着发布,没有什么是完美,我们所做的就是利用迭代的思想,一步一步去完善。所以,定义好阶段,快速发布,然后在发布中收集问题。

回答二:

自动化测试的具体实现,总是离不开清晰的思路,要用最简单的方式理清思路,应该是包含下面七个过程的

1. 分析:总体把握系统逻辑,分析出系统的核心体系架构。

2. 设计:设计测试用例,测试用例要足够明确和清晰,覆盖面广而精

3. 实现:实现脚本,有两个要求一是断言,二是合理的运用参数化。

4. 执行:执行脚本远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脚本执行过程中的异常需要我们仔细的去分析原因。

5. 总结:测试结果的分析,和测试过程的总结是自动化测试的关键。

6. 维护:自动化测试脚本的维护是一个难以解决但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7. 分析:在自动化测试过程中深刻的分析自动化用例的覆盖风险和脚本维护的成本。

回答三:

软件开发是一项相对抽象的工作,这里我们将对其进行傻瓜式的理解,但是也许这并不适合所有开发者。

1.理解问题——理解程序的一般概念;

2.需求分析——接受具体内容,并与客户讨论,以明确其要求,记录问题并定义功能;

3.应用模块的分析——将功能划分成模块,以方便管理;

4.技术的战略选择——选择最好的开发技术;

5.确定并正式形成实体——设计数据的组织结构;

6.设计功能——设计菜单、视觉信息的组织方法、以及搜索和检索的方法等;

7.技术设计——设计结构和功能所需的类(协同技术人员);

8.形式化分析——在文件中阐述详细的概念、数据结构和程序的功能。

问题二:自动化测试软件到底怎么用?

回答一:

自动化测试一般是指软件测试的自动化,软件测试就是在预设条件下运行系统或应用程序,评估运行结果,预先条件应包括正常条件和异常条件。例如射频无源器件自动测试系统NSAT-1000,该系统控制测试终端——矢量网络分析仪。系统可自动测量射频无源器件包括滤波器、功分器、天线、放大器、衰减器、混频器、耦合器等产品的S参数、增益、损耗、阻抗、平坦度、隔离度等指标。

下图为该系统的系统流程图: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动化测试软件,请关注Namisoft公。众。号。

回答二:

    随着信息化、自动化发展趋势所有的设备、系统运行都是以一种不间断的模式在开展,那么不间断供电就是最基础的运行环境保障,蓄电池作为一种最常用的备用电源其作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如何使蓄电池随时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呢?测试工程师就需要对电池的可备用时间,电池容量进行检测并根据电池系统的维护规程对电池组进行充放电测试。

传统电池检测生产方式对于测试工程师来说,电池检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已经很难满足电池产品的市场需求,那么如何高效快速的进行电池产品的性能检测呢?

我们在网上找到了纳米软件做的电池组(包)充放测试系统。专门用于各种电池包的性能测试,可以实现对电池的充电、放电工况模拟,并在充电、放电过程中实时监测电池的电压、电流、功率、内阻、温度、SOC、SOH等重要参数。

系统软件操作流程如下:

1)运行软件,进入软件主界面。

2)从主界面点击“运行”测试按钮后,首先进入测试仪器连接界面。

3)完成仪器连接操作后,软件会“自动跳转”到测试程序设置界面。

4)在测试程序设置界面,测试人员可以点击“导入”按钮,进入到测试程序导入界面。

5)在测试程序设置界面,测试人员可以点击“添加”或者“插入”按钮,进入到测试工步编辑界面。

6)在测试程序配置界面完成了测试程序的全部设置后,点击“确定”按钮,软件将跳转至测试运行界面。通过软件主界面的数据查询按钮进行数据查询。

回答三:

数字多用表(DMM)是电气测量中要用到的电子仪器。主要用于物理、电气、电子等测量领域。不仅可以对电压、电阻和电流进行测量,而且可以测试二极管的电压和两端的实际压降。纳米软件对数字万用表进行二次开发,实现利用数字万用表程控软件测量并记录稳压二极管电压,按照其设置的初始管号与测量数量,通过选择自动记录与手动记录两种模式,实现整体测试记录的自动化。

系统软件操作流程如下:

 运行数字万用表程控软件,将万用表通过GPIB转USB线缆连接计算机后运行软件,进入软件主界面。若没能正确连接万用表,手动点击检测连接按钮并等待软件读取万用表地址,若连接成功则提示灯亮,否则需重新检查连接。

主界面

进入主界面若仪器连接正常,则连接提示灯会点亮并提示万用表连接成功。当连接正常后,开始配置初始信息,设置初始管号、测量数量和记录模式进入主界面,然后点击确认,进入相对应的记录界面

连接成功界面

问题三:自动化测试系统由哪些部分构成?

回答一:

   我认为的自动化测试系统就是由简单的传感器,接口和处理器组成的,后来有机会了解到了纳米软件的钽电容数据采集测试系统。在此之前用户工厂对钽电容的采集系统一直是手动测试,手动保存,效率实在是很低通过纳米软件实现钽电容数据的自动采集和保存。

1、使用CVI编程语言通过钽电容数据采集测试系统控制日置SM7110漏电流表,实现硬件连接、参数设置、运行测试、数据采集、显示和保存功能。

2、通过VISA 库实现对仪器的通信控制功能;通过多线程技术实现测试过程的采集、显示和保存。

钽电容数据采集测试系统主要是由电容器,高阻计,I/O卡和计算机组成。首先运行钽电容数据采集测试系统,将高阻计通过USB线缆连接计算机,I/0卡与仪器需要TTL接口连接。设备连接成功之后运行软件。

回答二:

在不同的技术领域里,测验内容、要求、条件和自动测验体系各不相同,但都是使用核算机代替人的测验活动。一般自动测验体系包括操控器、鼓励源、丈量外表(或传感器)、开关体系、人机接口和被测单元-机器接口等部分。
  ① 操控器
  一般是小型核算机、微型核算机或核算器(即专用母线操控器)。操控器应有测验程序软件,用来管理测验过程,操控数据流,承受丈量成果,处理数据,查验读数差错,完结核算,并将成果送到显示器或打印机。
  ② 鼓励源
  即信号源,它向被测单元提供输入信号。它可所以电源、函数发生器、数模转换器、频率合成器等。
  ③ 丈量外表
  用来测定被测单元的输出信号。它可所以模数转换器、频率计数器、数字万用表或其他丈量装置。
  ④ 开关体系
  用来规则被测单元与自动测验体系中其他部件之间的信号传输道路。
  ⑤ 人机接口
  用来树立操控器与操作人员之间的联络。它可所以操控器的一部分,也可所以操控台上的开关、键盘、指示灯、显示器等。操作人员可通过键盘或开关把数据传输给操控器,操控器再把数据、成果和操作要求输向阴极射线管、发光二极管或指示灯组等显示器。必要时还可将测验成果输给打印机,制成硬拷贝。
  ⑥ 被测单元机器接口
  用来树立被测单元与操控器之间的联络。

回答三:

提到自动化测试系统,很常见的误解就是把自动化测试等同于某种自动化测试工具,但这只是狭义上的理解。在真正的项目实践中,自动化测试包含的内容很多,不仅仅只是某种自动化测试工具,比如纳米软件的电流控制测试系统为例,电流控制测试系统软件需要用记录仪设置采样速率对电流数据进行采集,并能够进行数据实时显示、保存。为更好的分析实验现象,需要历史测试数据可查询并显示。

电流控制测试系统软件用于自动配置电源、日置记录仪的参数,对被测产品进行测试并数据保存。该系统主要有被测电阻,TDK电源,日置记录仪,传感器和计算机组成。系统使用前,需要用到的设备:TDK电源,日置记录仪通过串口和USB连接到计算机上,记录仪连接到传感器单元,传感器单元给电流传感器进行供电。电流传感器对被测产品进行电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