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通讯接口

楼主(2020-10-12):
以前的软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找不到通讯端口,然后重新安装的软件,还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麻烦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也不知道你用的啥软件,不过没多大关系,你去查下你的机子硬件

网友B:
你确定你的网卡是正常的吗,看一下你的IP的地址

网友C:
电脑的IP需要设置成同一网段的,不能自动获取

网友D:
通信接口的下拉菜单里没有任何东西吗?按道理说那里会显示电脑网卡的。

网友E:
这一般是电脑网卡的问题。

网友F:
200smart?

看你这个是plc都没连上,试下串口的,通讯接口不能选择吗?

网友G:
电脑问题,重装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脑问题,重装系统吧



已经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你用的啥软件,不过没多大关系,你去查下你的机子硬件



软件出了问题,重装就好

网友H:
西门子PLC软件安装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一般是把软件安装在虚拟操作系统里,方便

网友I:
应该是网卡问题 都没检测到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你用的啥软件,不过没多大关系,你去查下你的机子硬件



这个是200smart

网友(2020-12-07):
引用 楼主:
"没积分"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也不知道你用的啥软件,不过没多大关系,你去查下你的机子硬件】进行回复:        ----------------------------...



你好,我有个问题,很困扰,您能帮忙解决一下吗?谢谢

台达编程软件DELTA_IA_PLC_ISPSoft-V3-11_SW_20200714 (1),通讯设置时提示DriverInfo.txt文件丢失,

我在官网下载了好几次,重新安装了好几次,都不管用,

请问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百度上也没有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Mars-chan"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没积分"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也不知道你用的啥软件,不过没多大关系,你去查下你的机子硬件】进行回复:...



你这意思就是驱动文件丢失,应该是要配置系统

具体也不是太清楚,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