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有在win10上正常使用的eplan,请求分享下,十分感谢!

楼主(2020-10-12):
安装的2.6加密狗有问题,加密狗解决后里边很多功能不能用

网友A:
我Win10能装的2.7版本,未测试功能,但应该都没问题。你可以试一试。

度盘:https://pan.baidu.com/s/1hIRITj6P7q4dMY4mR27sOg

提取码: i8vh

网友B:
我之前就是用WIN10加密狗驱动一直装不了,最后在网上找到了方法,亲测可行,现在已经能正常使了。

关键在于MultiKey64在win10上运行需要关闭win10的签名认证,这个链接就是关闭的方法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24e74594dbc8d34e8ba5aa6.html

关闭后在运行<此处内容被屏蔽>文件MultiKey64就可以了,2.7版本的也必须要这个操作

网友C:
路过,顺便蹭下分享,万分感谢,下次分给需的

网友D:
论坛版块有链接。也感谢楼上分享

网友E:
w10只能用2.7版本,我都是一直在用。

网友F:
能用的你们怎么解决的卡死问题?有个补丁,我按照教程做完还是卡。重装了n次,最终妥协用虚拟机win7了。求解决方法,系统:企业版1909

网友G:
EPLAN Electric P8 2.4 (x64),WIN7,64位的可以用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

网友H:
上老周工控论坛有详细安装步骤

网友I:
友情提示:安装的是EPLAN Electric P8  2.7 (x64)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