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20-10-13):
三菱FX3U PLC外加FX3U-ENET-ADP模块,参数设置好了之后与GX Works2能正常连上,连在公司局域网内,但过一段时间(十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具体不确定),会显示连接失败,需把PLC重新断电后,又可连上,可过一会儿又断了,如果不连公司局域网,直接拿一个交换机连接测试,则一切正常,不会断线,同个局域网里连了5U的PLC不会断网。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2021-01-18):
可能是IP地址自动获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