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对板连接器金属与塑胶外壳不同点

楼主(2020-10-13):
  板对板连接器的机械寿命是指插拔次数寿命,行业标准通常规定为500~1000次。在达到此规定的机械寿命时,板对板连接器的接触电阻,绝缘电阻和耐压等指标不应板对板连接器的构造一般分为:金属接触导体和外壳金属。

  金属与塑胶(尼龙TA66)外壳不同点:

  1、机械寿命

  板对板连接器的机械寿命是指插拔次数寿命,行业标准通常规定为500~1000次。在达到此规定的机械寿命时,板对板连接器的接触电阻,绝缘电阻和耐压等指标不应超过规定的标准值,这一点金属外壳与塑料外壳差异不大。

  2、电气性能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接触阻抗,绝缘电阻等按规定标准值,这一点金属与塑料外壳一样。

  3、环境参数

  环境参数主要有环境温度、湿度、温度急变、大气压力和腐蚀环境等。板对板连接器在使用和保管、运输过程中所处的环境对其性能有显著的影响,所以必须根据实际的环境条件选用相应的金属外壳会比塑料好一点。

  4、端接方式

  端接方式是指板对板连接器公母接头的五金接触件与电线电缆的连接方式。金属与塑料外壳一样,分为焊接、压接、绕接、刺破、螺钉。综合分析,除了需要接头带屏蔽功能外,金属与尼龙PA66塑料外壳各方面性能差异不大。塑料相对金属外壳成本较低,结构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