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3051C差压变送器的特点与应用

楼主(2020-10-13):
罗斯蒙特3051C差压变送器产品特点

智能变送器运行方式与模拟变送器不同。智能变送器采用微处理器,微处理器包含有关传感器响应压力和温度输入特性的信息。智能变送器可补偿这些传感器的差异。生成传感器性能特征的过程被称为工厂表征。工厂表征也可在不向变送器施压情况下重新调整 4 和 20 mA 点。

微调和重置量程功能也不相同。 重置量程将变送器模拟输出按选定的量程上下限点进行设置并且在施压或不施压情况下都可进行。重置量程不改变储存在微处理器中的工厂表征曲线。传感器微调需要精确的压力输入并增加额外的补偿以调整工厂表征曲线位置优化变送器在确定压力量程上的性能。

传感器微调对工厂表征曲线的位置进行调整。如果对传感器微调不当或使用精度不高的设备进行微调都有可能降低变送器的性能。

工作原理:工作时,高、低压侧的隔离膜片和灌充液将过程压力传递给灌充液,接着灌充液将压力传递到传感器中心的传感膜片上。传感膜片是一个张紧的弹性元件,其位移随所受压而变化(对于GP表压变送器,大气压如同施加在传感膜片的低压侧一样)。AP绝压变送器,低压侧始终保持一个参考压力。传感膜片的位移量为0.004英寸(0.1毫米),且位移量与压力成正比。两侧的电容极板检测传感膜片的位置。传感膜片和电容极板之间电容的差值被转换为相应的电流,电压或数字HART(高速可寻址远程发送器数据公路)输出信号。

罗斯蒙特3051新型压力变送器参数:

保修期限:5年有限保修期

量程比:150:1 (老型号为100:1)

工作压力:高达2000 psi(137,89 bar)

电源电压:10.5-55Vdc(V)

测量范围:-62.2--62.2kPa

防爆等级:ExdIIBT3

防护等级:IP67

精度等级:±0.075%

输出信号:4-20mA HART,WirelessHART,FOUNDATION现场总线,PROFIBUS,1-5 V低功耗HART

接口尺寸:1 /2-14NPT(30mm)

工艺接液材料:316L SST,合金C-276,合金400,钽,镀金合金400,镀金316L SST

诊断:基本诊断,电源咨询诊断

工艺接液材料:316L SST,合金C-276,合金400,钽,镀金合金400,镀金316L SST

认证:SIL 2/3通过独立第三方,NACE,危险场所认证,符合IEC 61508标准

精度 + 0.10 % 参考

量程比 20:1

输出 4-20 mA dc,采用 HART 协议

重量 2.44 lb (1.11 kg)

尺寸 3.9 x 5.0 x 5.4 in (99 x 127 x 137 mm)

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日常清洁与检查

  1、检查安装孔的尺寸:如果安装孔的尺寸不合适,在安装过程中,其螺纹部分很容易受到磨损。这不仅会影响设备的密封性能,而且使压力传感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还可能产生安全隐患。只有合适的安装孔才能够避免螺纹的磨损(螺纹工业标准1/2-20UNF2B),通常可以采用安装孔测量仪对安装孔进行检测,以做出适当的调整。

2、保持安装孔的清洁:保持安装孔的清洁并防止熔料堵塞对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来说十分重要。在挤出机被清洁之前,所有的压力传感器都应该从机筒上拆除以避免损坏。在拆除传感器时,熔料有可能流入到安装孔中并硬化,如果这些残余的熔料没有被去除,当再次安装传感器时可能造成其顶部受损。清洁工具包能够将这些熔料残余物去除。然而,重复的清洁过程有可能加深安装孔对传感器造成的损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应当采取措施来升高传感器在安装孔中的位置。

  3、选择恰当的位置:当3051GP压力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太靠近生产线的上游时,未熔融的物料可能会磨损传感器的顶部;如果传感器被安装在太靠后的位置,在传感器和螺杆行程之间可能会产生熔融物料的停滞区,熔料在那里有可能产生降解,压力信号也可能传递失真;如果传感器过于深入机筒,螺杆有可能在旋转过程中触碰到传感器的顶部而造成其损坏。一般来说,传感器可以位于滤网前面的机筒上、熔体泵的前后或者模具中。

  4、仔细清洁;在使用钢丝刷或者特殊化合物对挤出机机筒进行清洁前,应该将所有的传感器都拆卸下来。因为这两种清洁方式都可能会造成传感器的震动膜受损。当机筒被加热时,也应该将传感器拆卸下来并使用不会产生磨损的软布来擦拭其顶部,同时传感器的孔洞也需要用清洁的钻孔机和导套清理干净。

AMS:

在驱动程序上单击右键并从菜单中选择“Calibrate(标定)”然后选择“D/A Trim(数/模转换微调)” 。

1、在按手册进行控制回路设置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下一步)。

2、在连接参考表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下一步)。

3、在“Setting fld dev output to 4mA(将现场装置输出设置为 4mA)”屏幕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下一步)。

4、从参考表上记录实际值并在 ENTER METER VALUE(输入表值)屏幕上将其输入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下一步)。

5、如果参考表的值与变送器的输出值相等就选择 Yes(是是是是) 否则选择 No(否否否否)。单击 Next (下一步 下一步)。

a 如果选择 Yes(是),那么继续执行第 6 步骤。

b 如果您选择 No(否), 那么重复第 4 步骤。

6、在 SETTING FLD DEV OUTPUT TO 20 MA (将现场装置输出设置为 20 mA)屏幕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下一步)。

7、重复第 4 和 5 步骤直到参考表值等于变送器的输出值为止。

8、选择 Next(下一步 下一步)确认回路可返回到自动控制状态。

9、选择 Finish(完成完成)确认全部完成。

变送器选项重量:

代码 选项 合计重量 单位:磅(kg)

J、K、L、M 不锈钢外壳(T) 3.9 (1.8)

J、K、L、M 不锈钢外壳 (C、L、H、P) 3.1 (1.4)

M5 液晶表头,用于铝制外壳 0.5 (0.2)

M6 液晶表头,用于 SST 外壳 1.25 (0.6)

B4 SST 安装支架,用于共面法兰 1.0 (0.5)

B1 B2 B3 安装支架,用于传统法兰 2.3 (1.0)

B7 B8 B9 安装支架,用于传统法兰 2.3 (1.0)

BA、 BC SST 支架,用于传统法兰 2.3 (1.0)

B5 B6 安装支架,用于 3051H 型 2.9 (1.3)

H2 传统法兰 2.4 (1.1)

H3 传统法兰 2.7 (1.2)

H4 传统法兰 2.6 (1.2)

H7 传统法兰 2.5 (1.1)

FC 液位法兰-3 “, 150 10.8 (4.9)

FD 液位法兰-3 “, 300 14.3 (6.5)

FA 液位法兰-2 “, 150 10.7 (4.8)

FB 液位法兰-2 “, 300 14.0 (6.3)

FP DIN 液位法兰, SST, DN 50, PN 40 8.3 (3.8)

FQ DIN 液位法兰, SST, DN 80, PN 40 13.7 (6.2)

3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