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颜色代表什么线?零线和火线怎么区分颜色?电线颜色基...

楼主(2020-10-13):
我们在日常生活以及工作中会发现电表箱内或者控制柜内有五颜六色的线,那么为什么这些电线不使用同一种
颜色呢?其实在电工行业这是有规定的,也是国家标准,我们可以看一下表格中的配色。
三相电我们选择的是黄绿红,黄线为A相,绿线为B相,红线为C相,蓝线我们一般用作零线或者中性线,地线
-般使用红黄双色线,这是在电工行业中中使用的基本准则。

电线为什么要区分颜色
电线区分颜色只是绝缘皮的颜色不同,电线的直径等都不会受到颜色的影响,也可以说除了颜色以外它们是一
样的电线,我们把这些电线装在电路中就可以通过电线的不同颜色来识别电线的含义。
如果所有的电线都使用一样的颜色-样的粗细,那么我们在维修或者安装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错误,从而出现
损坏仪器,以及导致人生受到伤害的情况。
不区分颜色有什么危害
上面也讲过电线区分颜色的规则,那么如果不区分颜色呢?很多家庭在装修的十号为了节省电线,会把一种颜
色的电线当做两种颜色的电线,用这个事后我们再安装插座或者开关的时候,因为分不清零和线,从而导致开
关插座作用失灵。
甚至在送电的时候引起线路跳闸,出现安全隐患,我相信很多同行都会在工作中遇到同样的情况,如果这种情
况出现问题,我们维护人员维修起来也是相当麻烦。
所以我们在选择用线的时候-定要严格执行电线选用标准,利人利己,所以如果是一样的电线, 我们不建议选
用一样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