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基本参数定义

楼主(2020-10-13):
电机固有步距角: 它表示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信号,电机所转动的角度。电机出厂时给出了一个步距角的值,如FY56ES300A型电机给出的值为0.9°/1.8°(表示 半步工作时为0.9°、整步工作时为1.8°),这个步距角可以称之为“电机固有步距角”,它不一定是电机工作时的实际步距角,实际步距角和驱动器有关。

   步进电机的相数: 是指电机内部的线圈组数,目前常用的有二相、三相、四相、五相步进电动机。电机相数不同,其步距角也不同,一般二相电机的步距角为0.9°/1.8°、三 相的为0.75°/1.5°、五相的为0.36°/0.72° 。步进电动机增加相数能提高性能,但步进电机的结构和驱动电源都会更复杂,成本也会增加。

  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也叫 最大静转矩,是在额定静态电流下施加在已通电的步进电机转轴上而不产生连续旋转的最大转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动机在低速时的 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动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 一。比如,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进电动机。

   步距精度:可以用定位误差来表示,也可以用步距角误差来表示。

矩角特性:步进电机的转子离开平衡位置后所具有的恢复转矩,随着转角的偏移而变化。步进电动机静转矩与失调角的关系称为矩角特性。

静态温升:指电机静止不动时,按规定的运行方式中最多的相数通以额定静态电流,达到稳定的热平衡状态时的温升。

动态温升:电机在某一频率下空载运行,按规定的运行时间进行工作,运行时间结束后电机所达到的温升叫动态温升。

转矩特性:它表示电机转矩和单相通电时励磁电流的关系。

启动矩频特性:启动频率与负载转矩的关系称为启动矩频特性。

升降频时间:指电机从启动频率升到最高运行频率或从最高运行频率降到启动频率所需的时间。

DETENT TORQUE:是指步进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DETENT TORQUE 在国内没有统一的翻译方式,容易产生误解;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材料,所以它没有DETENT TOR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