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于多个下位机MODBUS通信的提问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楼主(2020-10-14):
各位老师好;

    本人是一个刚开始接触组态软件的萌新,现在接触到一个项目是组态王于四台三菱FX3U做485连接,与四个读码器做232连接,还需要连接一台斑马打印机,两台激光打标机,可是工控电脑上的串口一共才六个,我查了好多资料,逐渐有了一个想法,

       是不是可以把四台PLC的485口并联起来连接到电脑上的一个COM口,然后做MODBUS通信?

       那四台读码器是不是也可以将232口这么做?

       斑马打印机应该怎么连接?注意事项是什么?

       激光打标机是打印二维的,而且每个二维都是不同的,也就是每次加工生产都需要改变二位码的内容,

      论坛新手,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185 1121 1181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把四台PLC的485口并联起来连接到电脑上的一个COM口,然后做MODBUS通信?

       那四台读码器是不是也可以将232口这么做?

       斑马打印机应该怎么连接?注意事项是什么?

       激光打标机是打印二维的,而且每个二维都是不同的,也就是每次加工生产都需要改变二位码的内容,

================================

四台PLC扩展了485适配器的话,设置不同的站号,走专用协议可以和组态王通信,使用一个端口即可,前提电脑有485口;

读码器的协议,看看组态王是否支持,如果支持则可直接与组态王通信,如果不支持可以和PLC通信,PLC里编写通信程序;

斑马打印机可以和PLC走无协议通信;

激光打印机你打算和谁通信呢?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把四台PLC的485口并联起来连接到电脑上的一个COM口,然后做MODBUS通信?       那四台读码器是不是也可以将232口这么做?       斑马打印机应该怎么连接?注意事项是什么...



我打算跟组态王通信,毕竟还是要不断改变二维码的内容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把四台PLC的485口并联起来连接到电脑上的一个COM口,然后做MODBUS通信?       那四台读码器是不是也可以将232口这么做?       斑马打印机应该怎么连接?注意事项是什么...



还想详细问一下,PLC只要扩展了485适配器就行了吗?不用再加别的什么装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是不是可以把四台PLC的485口并联起来连接到电脑上的一个COM口,然后做MODBUS通信?       那四台读码器是不是也可以将232口这...

加485BD后,编程软件里需要设置一下通信参数和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