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式双梁起重机的工作级别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0-10-14):
靖江市起重设备厂

欧式双梁起重机的工作级别用符号A表示,其工作级别通常分为8个级别,即A1-A8。使用频繁率不高,吊装要求低的可选用A1-A2级别;A3-A4级别的欧式双梁起重机工作时间一般为每天4小时,为常用的工作级别;A5-A6相当于中级工作类型,可10小时工作;A7-A8相当于重级工作类型,保险系数高。

  载荷状态表明机构受载程度分为轻、中、重和特重四级。工作级别根据利用等级和载荷状态,按对角线原则,分为M1M88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欧式双梁起重机工作级别与起重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起重量是指一次被起升物料的质量,工作级别是行车综合工作特性参数。起重量大,工作级别未必高;起重量小,工作级别未必低。即使起重量相同的同类型行车,只要工作级别不同,则零部件的系数就不相同。如果仅仅看起重吨位而忽略工作级别,把工作级别低的行车频繁、满负荷使用,那么就会加速易损零部件报废,使故障频发,甚引起事故。

  欧式双梁起重机和金属结构的工作级别与机构工作级别是不同的。对于同一台行车,由于各个工作机构受载的不一致性和工作的不等时性,即使是同一台门式行车(行车),不同机构的工作级别与行车的工作级别往往是不一致的,这在不同机构的零部件报废和更新时要特别注意。

  欧式双梁起重机工作级别是表征行车工作特性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划分原则是以行车的寿命为标准,在荷载不同、作用频次不同的情况下,具有相同寿命的行车划分在同一级别。

  欧式双梁起重机工作级别又是关系行车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检查、事故分析计算和确定零部件报废标准的依据。一般来说,工作级别不同,系数就不同,报废标准也不同。

  总上所述,欧式双梁起重机的工作级别是根据实际使用工况的频繁度、载荷状况以及系数等多方面考虑,选择适合使用工况的工作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