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尔控制器知识讲解

楼主(2020-10-14):
费希尔控制器作用原

1.当被调介质为高压、高温、低温、易燃、易爆、有毒时,往往会将填料压得很紧实防止对外泄露,但这也造成阀杆与填料之间摩擦力较大,这是可以用费希尔控制器克服时滞。同理,被调介质为黏性流体或含有固体悬浮物时用控制器可以克服介质对阀杆移动的阻力。

2.当调节器与执行器距离在60m以上时,用控制器可克服控制信号的传递滞后,改善阀门的动作反应速度。

3.一个调节器控制两个执行器实行分程控制时,可用两个控制器构成了分程调节,分别接受高输入信号和低输入信号,则一个执行器高程动作,另一个低程动作。

4.费希尔控制器用于对调节质量要求高的重要调节系统,以提高调节阀的控制及可靠性。

5.用于Dg>100mm这类大口径的调节阀,以增大执行机构的输出推力。还适用于阀门两端压差大(△p>1MPa)的场合。为了克服液体对阀芯产生的不平衡力,提高气源压力增大执行机构的输出力、减小行程误差。

费希尔阀门控制器的分类

气动操作的阀门是通过控制器来接受过程控制器提供的一个输入信号,将其转化为阀门的行程。通常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以电流4-20mA作为信号的模拟式I/P

2.数字式。与模拟式的区别在于信号的转换3.以气源作为传输信号的气动式。

费希尔阀门控制器的控制

一个高增益装置是一个好的控制器在降低过程偏差度方面的最重要的特性。控制器的增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1.动态增益:过程变量的改变需要是前置放大器感知后,提供动力给执行机构使其快速做出反应,使节流元件快速动作的能力。通常为了取得足够的动力,需要一个高动态增益动力放大器来补偿。

2.静态增益:控制器的高静态增益是通过前置放大器取得的。能够检测到输入信号的微小变化(如<0.125%)的敏感性。

费希尔控制器安装注意事

1.完全释放执行机构弹簧的预紧力,排空气动执行机构的加载压力。

2.释放费希尔控制器阀门两侧的过程压力,使用旁路阀或完全关闭工艺过程,把阀门和过程压力隔离开来。

3.确保执行机构不会突然打开或关闭阀门。断开向仪表提供气源压力、电源或控制信号的一切操作线路。

一定要注意的是采用锁定步骤,确保费希尔控制器操作时以上措施继续有费希尔阀门控制器的应费希尔控制器在过程优化时,重要的阀门应用都要优先考虑控制器。控制器与普通的数字式控制系统一起使用时,可以提供很高的控制精度以及对过程干扰的更加快速的响应。控制器还可以适用于大部分指定的控制阀应用场合。

费希尔控制器DVC6000系列是数字式阀门控制器,DVC6030型可以安装在任何一个90度旋转式执行机构上,DVC6020型安装于旋转式执行机构或宾行程直行程式执行机构,DVC6010系列安装于直行程式执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