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与多台仪表进行485通讯

楼主(2020-10-14):
各位大神:我现在上位机是力控软件,计算机有一个串口,想用这个串口和4台只能仪表进行通讯。我现在每一台仪表在驱动里面建立了连接,只是从站地址不一样。请问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进行轮训控制。是不是力控里面会有自动的轮训机制呢。

网友A:
这个老简单了,很容易就搞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老简单了,很容易就搞出来了



我想问一下,要不要单独的做轮训控制。

网友:
""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sunware200265"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个老简单了,很容易就搞出来了】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

您能告诉我要不要做轮询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sunware200265"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个老简单了,很容易就搞出来了】进行回复:        --------------------------------...

不需要,这个轮询机制组态软件相应驱动里有的,你需要做的就是设置好相关参数、组态画面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