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与施耐德电气AVT310通讯

楼主(2020-10-14):
有知道施耐德AVT310和西门子通讯给频率,端子启停如何设置吗

官网没找到施耐德的通讯地址,是用RJ45口走MODBus RTU通讯吗

楼主:
顺带求分享施耐德AVT310完整参数列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的



谢谢    不过官网好像没有完整的参数列表,只有类似目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官网有的】进行回复:        -----------------------------------------------------...

这不是有手册么,官网找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的

难为郭总了,从隔壁把这个图片搬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官网有的】进行回复:        -----------------------------------------------------...

施耐德变频器通过通信方式启动停止的话,不是一次就搞定的,可以参考如下我整理的表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官网有的】进行回复:        -----------------------------------------------------...

如果你需要变频器手册,可以联系我,我发给你。

网友A:
我只收藏这个图了。所以有人看到就。。。

楼主:
谢谢各位    用信捷简单试了下可以实现

第一行写频率,第二行是命令字,第三行是读的运行频率

参数401   164

       406    02

       407    01

端子LI1短接+24V启停,MOUBUS通讯      RJ45口4 5号引脚接通讯;

另外运行时命令字好像需要一直发送,否则报F22,通讯中断

楼主:
通讯704 通讯超时        设定时间内无数据交换会报F22通讯故障,默认10S。 (可设置611为00忽略,但不建议)

楼主:
暂时找到用户手册以及ModBus手册    有具体参数Excel表的可以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