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E-CPU42上位机通信问题

楼主(2020-10-14):
现客户有一C200HE-CPU42款的PLC,想要进行上位监控,显示控制工艺参数,说没有以太网通信模块,仅能用485通信板进行Hostlink通信,上位机是爱默生的Deltav系统?不知道这个系统支持Hostlink通信不?还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谢谢!

网友A:
首先看看客户钱是否到位,可以买相应模块,可以走标准的MODBUS协议

楼主(2020-11-26):
客户预算不高,但又要实现上位监控

网友B:
串口上挂个BCNet-CX通讯处理器,用个服务器,可以用网线通讯连接N台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