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F组态画面添加趋势窗口的问题

楼主(2020-10-14):
我在画面中做了一个趋势窗口,也能显示实时趋势,但一切换画面或打开其他画面,趋势窗口中的曲线就没有了,怎么操作让他一直显示不会丢失。

网友A:
是没有设置点历史趋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设置点历史趋势吧?



就是这样的,画面插入了一个趋势窗口,只要一切换画面,窗口中曲线 就没了又从0开始显示,请问你说的这个怎么设置点历史趋势,我找遍了所有设置都不行。

网友A:
插入的点 就先做趋势。一般都没有在画面里面插入趋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的点 就先做趋势。一般都没有在画面里面插入趋势的。



画面里的三个点都在趋势组里的,打开相应历史趋势这几个点的曲线是正常的,就是画面上实时显示趋势有这问题。

网友B:
更改储存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改储存时间



这是这个趋势的所有选项,没看到可以更改储存时间的地方。是不是画面里添加趋本身就是这样呢。

网友C(2021-01-12):
好像不可以,实时趋势画面就是这样的,想看回放可以用趋势功能块存档。

网友D(2022-04-06):
无法实现,这种只能是实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