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启动与停止振动大

楼主(2020-10-15):
、松下伺服脉冲运行是启动与停止振动大。调过伺服刚性,刚性小精度达不到,刚性大启动与停止振动大

网友A:
我来说说我的理解,如果不对,请多多包涵。

首先看看是不是机械的问题,有没有装在同心圆上面。

其次刚性调小,也不能太小。

最后调一下加减速,把加减速调大。

网友B:
试试看刚性自调整 惯量识别  低频振动抑制   S曲线加减速

网友C:
看一下你启停加减速时间是不是设置过小或者启停速度设置过大

网友D:
刚性减少到多少了?负载惯量是不是大了?调整伺服增益,也有可能跟机械结构有关。

网友E:
看来是伺服电机选小了,或者是应该选大惯量?

网友F:
我也连到这个问题

网友G:
我感觉是负载惯性太大,考虑调整加减速时间或惯量曲线

网友H:
感觉应该是机械的问题,电机功率是否匹配。电机有没有对中?

网友I:
振动产生的主要原因:1 转子质量不平衡,需要做现场动衡,在相应角度配上相应质量;2 转子不对中,需要调整电机安装位置或者高度 3 看看固定螺栓有没有松动。

网友(2020-11-20):
伺服这个问题一般就是调增益、惯量比,加减速,,如果还不行,那就有可能机构那边选型不对了,电机跟机构不匹配,改选一个大点的电机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J:
最可能就是加减速时间的问题,设置频率与驱动器有没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