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看HOME点坐标值?

楼主(2020-10-15):
请问各位大神,在程序中设定了HOME点位置后,如何查看他的坐标值?如何设定如果机器人没回到该位置就无法继续运行程序?

网友A:
什么机械手?

楼主:
""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什么机械手?】进行回复:

        -----------------------------------------------------------------

库卡KRC2

网友B(2020-11-26):
同求               我也想找个同求               我也想找个

网友C(2021-07-05):
只能这样发了

网友D(2021-08-27):
引用 网友C:
只能这样发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