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怎么更好的使用

楼主(2020-10-15):
涡街流量计的使用前应在管道清洗与吹扫不能连同流量计一起进行,法兰型涡街流量计应使用替代短节临时把流量计换下,插入式流量计先将流量计拆下来,然后进行清洗或吹扫,以免流量计损坏。

涡街流量计的接地要求

1.当传感器与变送器分体安装时,应保证连接电缆的电连通性,一般都配有专用连接电缆,接线时应保证屏蔽层的跨接良好。

2.除按规范要求的信号接地和电缆屏蔽接地外,流量计本体也应接地,接地阻值符合设计要求,如设计无要求一般应小于102。

涡街流量计的使用环境

1.涡街流量计的类型很多,不同类型、不同型号的流量计的使用范围是不同的,如环境温度、介质温度、测量精度和管径大小等,安装时应注意其型号及其它技术参数,并根据其技术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

2.旋涡型流量计对振动的影响较为敏感,所以选择安装位时应远高振动区域,如必须安装在振动区域,则应在相连接的管道上加装管道支架以固定。

3.涡街流量计安装应远离动力线路、大功率电气设备以及其它强电磁干扰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