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设置E5063A网络分析仪的显示功能

楼主(2020-10-15):
矢量网络分析仪是一种电磁波能量的测试设备,适合测试端口的各种参数幅值和相位。E5063A为是德科技测试频率高达18GHz的矢量网络分析仪,该双端口ENA矢量网络分析仪,自带的一个信号发生器可对一个频段进行频率扫描,将激励信号加到双端口上通过测量反射回来信号的幅度和相位,就可以判断出阻抗或反射情况,同时还可测量传输参数,可以利用smith参数来调节匹配网络。

利用E5063A测试2.4G的无线网络,将SMA同轴电缆联到仪器后,显示如下:

更改部分元件数值,重新测试,发现没有变化。再更改,仍然显示这个测试图线。这明显有问题,而且不连接被测器件,该曲线也在,只是没有mark点显示。怀疑Display菜单设置有误,如果显示Mem,就会显示之前的测试数据。检查菜单Display,此时选项为Data,而非Mem,这个没有问题。

再去检查菜单Trigger 有 Hold,Single 和Continuous模式等几种,发现此时为hold模式。

原因终于找到了,Hold是保持模式,屏幕会显示上次激发源的测试数据,只要测试一次,数据就保留在显示屏,即便你取下待测件,仪器仍然显示刚刚的测试图表。Continuous是连续模式,为连续扫描信号测试的结果,显示的是实际测试的图表。一旦你取下待测件,测试图表就在显示屏上消失。

图表不能正确显示的原因为测试时Trigger的模式选择错误。通常我们的测试模式应该选择为Continuous。至此,该显示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