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工位放物品报警问题

楼主(2020-10-16):
4个传感器  对应4个指示灯  比如说它是个正方形四个角

我先放1位置传感器感应到了  1号灯就亮了

再放 2  同样亮

四个都放4个指示灯都亮了

那就不会报警 说明物品是正确的的

如果  1 2 放了  1 2 灯是亮的   3  4 还没放就拿走了报警就会出现

这样情况有一种可能  正常放物品     1    2   正在放 物品我也没拿走  报警有可能出现、、 要避免这样情况  只检测完整物体后的缺失情况在报警

网友A:
定时     以1号位上升沿为定时开始信号,计时时间内1234任意一点没信号则报警,若计时时间内1234同时有信号计时结束,输出摆放到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     以1号位上升沿为定时开始信号,计时时间内1234任意一点没信号则报警,若计时时间内1234同时有信号计时结束,输出摆放到位信号...



我看了评论,确实有很多人说加时间,但是我从上面的要求中,没有看到要用时间来控制的情况。你能跟我说下,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在一定的时间内摆放完才行吗??是不是工艺的要求,我对这个工艺不清楚,只是根据人家的要求,写出来的程序。

网友B(2022-03-03):
时     以1号位上升沿为定时开始信号,计时时间内1234任意一点没信号则报警,若计时时间内1234同时有信号计时结束,输出摆放到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