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伺服驱动器换相误差故障维修

楼主(2020-10-16):
倍福伺服驱动器换相误差故障维修描述:倍福伺服驱动器显示F2A0报警代码,查看倍福伺服器维修说明书关于此故障代码的含义换相误差。

青岛倍福伺服驱动器换相误差故障维修原因:根据维修说明书上的介绍导致出现此种故障的原因有如下几点:伺服驱动器的反馈电缆或者动力电缆出现损坏及电电缆屏蔽层出现接地不良;伺服驱动器与相匹配的换向角校正出现错误;伺服器PID参数设置不合适;选用的伺服驱动器功率偏小;伺服电机的加速度和电流方向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倍福伺服驱动器换相误差故障维修对策:1、检查更换反馈电缆及动力电缆,改善电缆屏蔽层接地情况;2、对换向角进行重新校正及检查;3、调整倍福伺服器的PID参数;4、降低伺服的加速度或者采用更大功率的伺服器;5、修改伺服器的P-0-0069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