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E-N与NB7W-TW01B连接Ethernet怎么设置

楼主(2020-10-16):
各位大神请问CP2E-N与NB7W-TW01B连接Ethernet连接怎么设置

网友A:
CP2E-N是新出来的PLC,有两个网口,一个网口可以直接与屏通讯的,PLC的串口端与常用的PLC也是一样的,我暂时没有玩NB7W-TW01B的屏,应该没有那么难,手册可以看下,供应商的电话可以咨询下

网友B:
估计跟nj的连接差不多,设置好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