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磁换向阀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0-10-16):
用固态继电器控制液压站的4个换向阀,固态继电器用的型号是:FOTEH-SSR-10DA,液压站换向阀型号:4WE10J31/CW220RN9Z5L。固态继电器控制端24V,输出端220VAC;换向阀线圈是220V的,因有整流故电阻测量是不通的。

问题现象:没输出时线圈端子上电压有170V多,有输出时端子电压降到140V多,换向阀不动作。换向阀线圈零线共地。但单独接一个线圈时控制能动作,接两个线圈时就不行了。故障原因查不出来。

因时间紧迫,无奈只好换成继电器控制,则没有任何问题。

到现在没有想明白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很有可能电源故障,220V电源模块或是变压器坏了吧,换个试试

楼主:
请注意换成继电器后控制正常。怀疑固态继电器在那种环境下工作不正常,但至于怎么不正常,原理不清楚,需要懂这种产品的同行给分析分析。诡异的是通电后电压下降,这是什么情况?该厂是660V电压等级,220V是单独引自厂内照明回路。这种固态继电器在其它380V等级的厂里使用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