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4401W与西门子CPU226CN无法通信

楼主(2020-10-16):
GC-4401W与西门子CPU226CN无法通信,画面提示:
RHAA131:Target Node Not Found(PLC1)

经检查,CPU226CN与触摸屏的通信口COM1故障,解决了CPU问题后还是通信不上,一查竟然通信电缆还有问题。在SIMATIC S7 MPI Direct 驱动程序 手册中查此电缆的型号为ST03-A2B-MPI21-PFE,同事去淘宝买了一条,卖家说是国产替代的,连上一试还是通信不上。试问,一定得原装线吗?原装线和国产替代的线缆差别有多大呢?

网友A:
不一定非要原装的,楼主这种线应该可以自己制作(焊线),估计是你通信线定义不对,最好找到触摸屏手册通信篇看看,这里有一个可以参考一下:

人机1和3短接-----------PLC 3
人机2和7短接-----------PLC 8
人机5      -----------PLC 5
人机4和8短接
人机6和9短接

网友B:
人机是4线制的,PLC是2线制的。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支持!之前所购买的通信线的接法和1楼类似,测量发现只是5脚没有接线,其余都一样,通信不上啊!不过更感到奇怪的是将故障线修复(故障段切断重新接好)后测量人机侧1、2竟然是短接的。所以对原装线接法很好奇。

网友C(2021-08-23):
人机1和3短接-----------PLC 3
人机2和7短接-----------PLC 8
人机5      -----------PLC 5
人机4和8短接
人机6和9短接

楼主(2021-12-24):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非要原装的,楼主这种线应该可以自己制作(焊线),估计是你通信线定义不对,最好找到触摸屏手册通信篇看看,这里有一个可以参考一下:人机1和3短接-----------PLC 3人机2和7短接----...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机1和3短接-----------PLC 3人机2和7短接-----------PLC 8人机5      -----------PLC 5人机4和8短接人机6和9短接...



感谢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