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3怎样通过PLCSIM仿真S7-400H程序

楼主(2020-10-17):
WINCC7.3怎样通过PLCSIM仿真S7-400H冗余系统PLC程序呢?

楼主:
经常需要对公司的S7-400H冗余系统进行维护,但始终困扰的是备份上来的的PLC程序不能直接离线仿真,更不能关联上位机对画面进行离线仿真。

可网上相关资料很少,只能在困难中不断探索,好在通过摸索终于可以通过一些设置用PLCSIM软件对PLC直接进行仿真了,也可以用WINCC7.3连接PLCSIM仿真软件关联S7-400H对设备的组态画面进行仿真了 。

楼主:
下面对PLC的设置作一下介绍:

1、首先要安装仿真软件PLCSIM5.4

2、打开PLC项目管理器,将PC/PG接口参数分配为PLCSIM.MPI.1,打开仿真软件

3、将程序下装到仿真器,下装时除系统数据外其它块都可以下装到仿真器

4、打开程序块进行仿真

采用上述方法就可以对系统的程序进行PLCSIM仿真了。

楼主:
WINCC的设置 :

Named connections多应用于和S7-400H之间的连接,是基于PC station的Configure模式;而其他通道,例如MPI、PROFIBUS和TCP/IP都是基于PG模式。如在MPI下进行PLCSIM仿真,需要利用WINCC7.3自带的变量导入导出工具将过程变量转移至MPI下。过程变量连接设置CPU站地址2,机架号0,插槽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