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激光打标机使用问题

楼主(2020-10-17):
光纤激光打标机只要是能够正确操作,其图案的清晰程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我们想要保障好日常的打标效果,肯定还是应该做好基础的检查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使用设备的过程中,发现了图案黯淡无光的话,肯定还是要及时进行处理才行。那么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检查温度和压力情况

  光纤激光打标机的温度情况还是要及时检查,一般图案黯淡无光,都是因为加热的热度太低引起的,需要及时进行调整。模压压力如果很低,或者是下降了一些,也都是会影响到设备的使用。所以建议还是应该做好功率方面的调整,同样也要考虑到温度的稳定性是否有保障等,只要是能够保证好设备的正常使用,保证好温度和压力都没有任何问题,后续的使用还是可以让我们放心,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工艺控制很关键

  虽然同样都是使用光纤激光打标机,但是因为工艺控制不同,所以呈现出来的图案也是会有一定的差异性。建议还是应该做好工艺方面的确认,模压压力设定必须要综合性考虑,温度和压力,还有材料的情况大家也都是应该确定好的。只要是能够做好了工艺方面的调整,设定没有问题,后续的使用都是会有保障的,而且这样的一种设备只需要做好了确认,自然也可以保证很好的呈现效果,也可以解决掉一定的打印小问题。

网友A(2023-01-04):
灰尘也需要清理,否则会出现打标不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