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变频器modbusRTU参数地址问题

楼主(2020-10-17):
  1. 保持寄存器地址在哪可以查得到?

  2. 保持寄存器地址-40001后是否需要换算为十六进制?

  3. 如果我使用ADPRW指令怎么写正转指令?

网友A:
如果使用ADPRW指令的话,里面的保持寄存器地址就是寄存器编号减去40001

网友A:
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做MODBUS-RTU通信时通信参数设置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先设定P79为4,然后再将Pr.CL设置为1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P160:设置为0

P77:设置为2

P79:设置为2

P340:设置为1

P338:设置为0

P339:设置为0

P551:设置为9999

P117:设置为1,

P118:设置为96

P120:设置为2

P122:设置为9999

P343:设置为0

P502:设置为0

P549:设置为1

设置好上述参数后,断电再上电,设置的参数才会有效

网友A:
设置好参数后的变频器通信参数如下所示:

变频器通信参数:

1、数据位:8位

2、校验方式:偶校验

3、停止位:1位

4、波特率:9600bps

5、通信协议:Modbus RTU

6、变频器站号:1

网友A:
三菱D700变频器相关寄存器编号如下所示:

网友A:
扩展FX3U-485ADP-MB后参数设置:

D8400:通信格式字

b0:数据长度 为0时7位 为1时8位

b1、b2:奇偶校验,00:无校验 01:奇校验 11:偶校验

b3:停止位  为0时1位 为1时2位

b4 b5 b6 b7:波特率

b8-b11 保留 不用设置

b12:H/W  如果是RS485的时候 为1  如果是RS232为0

b13-b15 保留 不用设置

网友A:
D8401:协议

b0: 为1时候 作为MODBUS RTU协议

    为0时候 其他协议

b1-b3:保留

b4:主从站选择  为0:主站  为1:从站

b5-b7:保留

b8:RTU或者ASCII码选择 为0:RTU  为1 :ASCII码模式

b9-b15:保留

网友A:
D8409:超时时间,一般设置为1000ms,

网友A:
D8410:播放延时,设置为400

D8411:帧间延时,设置为10

网友A:
D8412:重试次数,设置为0

网友A:
PLC通信设置如下:

网友A:
ADPRW  S·  S1·  S2·  S3·  S4·/D·

S·、S1·、S2·、S3·、S4·中的S代表这里使用的软元件作为数据的来源(Source)

D·的D代表这里使用的软元件作为数据的目标(Destination)

数据的来源是我们给定的,数据的目标则是指令执行后得到的结果。

S·代表从站的站号,例如要与1号站通信,S·的位置就填写H1。

S1·是MODBUS的命令代码。

S2·是MODBUS软元件的地址。现在从站是另一台FX3G,它的MODBUS软元件地址分配查看手册9.3章节第3和第4个表格。

S3·是设置从S2·设置的MODBUS软元件地址开始的几个地址。

    S1·如果使用写的命令代码,就代表从S2·地址开始写入S3·个地址;

    S1·如果使用读的命令代码,就代表从S2·地址开始读取S3·个地址。

S4·/D·:S1·如果使用写的命令代码,标记S4·,表示把S4·设置的软元件的数据写给从站;如果使用读的命令代码,标记D·,表示把从站的数据读到D·设置的软元件中。

网友A:
正转变频器,即就是给保持寄存器编号为40009、实际地址为H0008的寄存器写数据2;

反转变频器,即就是给保持寄存器编号为40009、实际地址为H0008的寄存器写数据4;

停止变频器,即就是给保持寄存器编号为40009、实际地址为H0008的寄存器写数据1。

网友A:
给定频率即就是给寄存器编号为40014、寄存器实际地址为H000D的寄存器赋值,给定频率分辨率为0.01,即就是给定50HZ时,需要给定数据5000,换算为16进制即就是H1388

网友A:
总结出的三菱变频器相关寄存器地址表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ADPRW指令的话,里面的保持寄存器地址就是寄存器编号减去40001...



可是寄存器编号是多少,比如我要改P7的加减速时间。寄存器号是多少?

网友A:
最后给出一个例子,可以实现启动、停止、给定频率:

网友A:
补充:

同时接通两条ADPRW指令。

当同时驱动多条ADPRW指令时,一次只有一条指令会被执行。

下一个ADPRW指令会在当前的ADPRW指令处理完成后被执行。

特殊标志位方面,主要用到M8029和M8402。

M8029是指令完成标志位,ADPRW指令需要在处理完成前一直保持导通,如果在这之前ADPRW指令断开则不能完成通信功能。

那么在ADPRW指令下一行编写M8029的常开触点,ADPRW指令处理完成后,M8029就会动作。

如果只需要某条ADPRW指令执行一次,就是用M8029来断开ADPRW的驱动条件。

如果需要ADPRW指令一直执行,则可以一直导通ADPRW指令。(之间讲到过也可以同时驱动多条ADPRW指令。)

M8402是MODBUS通信错误标志位,当MODBUS通信出现错误时,M8402会自动置ON。

手册中只对D8410(Turn Around Delay)有要求,要求设置大于等于从站PLC的扫描时间。

不过Turn Around Delay默认就是400ms,400ms肯定会大于FX PLC的扫描时间,因此一般也不需要人为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如果使用ADPRW指令的话,里面的保持寄存器地址就是寄存器编号减去40001...】进行回复:        ----------------...



或者说,三菱变频器仅可以支持他说明书上几个参数的更改?

网友A:
PLC相关寄存器和继电器含义如下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会逝去吗"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如果使用ADPRW指令的话,里面的保持寄存器地址就是寄存器编号减去40001....

哪些参数还不够你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做MODBUS-RTU通信时通信参数设置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先设定P79为4,然后再将Pr.CL设置为1即可恢复出厂设置)P160:设置为0P77:设置为...



收藏了   版主辛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做MODBUS-RTU通信时通信参数设置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先设定P79为4,然后再将Pr.CL...

不辛苦,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C:
厉害厉害,学习了,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D(2020-11-16):
辽宁电工路过111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总结出的三菱变频器相关寄存器地址表如下:



谢谢!

网友E(2021-04-10):
引用 网友A:
引用 "风会逝去吗" 的回复,发表在19楼        内容: "风会逝去吗"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如果使用AD...



关工,你好:

       我目前也在学习modbus rtu跟D700通讯,现在我遇到2个问题:

1、可以正常读取pr01(频率上限)的数据,但是无法进行修改。我在想,是不是D700不支持通过MODBUS-RTU进行参数的修改呢?

2、当我把轮询关掉后,正反转的控制很灵敏,按一次就够了。但是当我开启轮询时,就不够灵敏了,有时候按一次就可以了,有时候需要按很多次才行。我的程序是这样写的,当控制正反转时,会置位M100,用M100的常闭触点串连到轮询的触发条件里面,同时T0导通1秒,1秒到后,复位M100,轮询继续。感觉我写的没问题,麻烦关工帮我分析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F(2022-03-17):


网友G(2022-05-15):
引用 网友D: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5楼        对内容: 【总结出的三菱变频器相关寄存器地址表如下:】进行回复:        -----------------------------------------------------------------谢谢!

加减速时间地址有吗

网友H(2023-03-31):
引用 网友A:
三菱D700变频器相关寄存器编号如下所示:

变频器故障反馈应该读哪个寄存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给定频率即就是给寄存器编号为40014、寄存器实际地址为H000D的寄存器赋值,给定频率分辨率为0.01,即就是给定50HZ时,需要给定数据5000,换算为16进制即就是H1388

大师傅  H1388是怎么来的

网友J(2023-08-01):
感谢,三菱的变频器MOUBUS太扯了

网友K(2023-09-28):
引用 网友A:
最后给出一个例子,可以实现启动、停止、给定频率:

关工 按你的方法 变频器已经正常通讯可以启动 停止 读写频率了!如果在设置频率由通讯给定,启动由端子启动!P79 和P340怎么设置呀!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