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工控新人的自学之路

楼主(2020-10-17):
这两天,开始看基本电路。

分频电路,第四行如何自锁,有点无法理解。

前面两行生成上升沿脉冲,

第三行上升沿脉冲激活时候,y0 激活,

但是同时,m100闭不是变开路了么,还怎么能自锁呢?

网友A:
说下个人理解哈,我也是新手。首先说下PLC执行顺序,PLC根据读入的输入信号,以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原则进行扫描。执行一次程序结果存入输出映像寄存器中。

也就是说第一行程序,X00有效,线圈M100有效。第二行程序X00有效,M101有效,M101常闭由有效变为无效,此时M100为无效状态。第三行程序,PLC根据先上后下的原则,首先执行第一行程序M100线圈有效状态,此时Y000就会有效,常开点Y000有效,常闭点Y000无效。再执行后下原则,线圈M100无效,则第三行程序,M100常开点由有效变为无效,M100常闭点由无效变为有效。线圈形成自锁。当X00再次有效时,Y000线圈就会断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说下个人理解哈,我也是新手。首先说下PLC执行顺序,PLC根据读入的输入信号,以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原则进行扫描。执行一次程序结果存入输出映像寄存器中。也就是说第一行程序,X00有效,线圈M100有效...



简单点说,M100在程序中出现了两个状态,一个是有效,接着变为了无效,根据PLC的执行顺序,他将线执行有效状态再执行无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个人理解哈,我也是新手。首先说下PLC执行顺序,PLC根据读入的输入信号,以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原则进行扫描。执行一次程序结果存入输出映像寄存器中。也就是说第一行程序,X00有效,线圈M100有效...



好像想明白了,在按下x0后的几个扫描周期内:

m100 的有效、无效两种状态,依次作用在第二、第三扫描周期内,分别实现y0的激活、自锁。

再次按下x0,m100闭关断y0。

原来要逐个扫描周期分析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菜菜中的菜菜"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说下个人理解哈,我也是新手。首先说下PLC执行顺序,PLC根据读入的输入信号,以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原则进行扫描。执行一次程序结果存入输...



扫描周期我也不太懂,不过我觉得你理解的扫描周期不对。一个扫描周期包括,输入采样阶段,程序执行阶段,输出刷新阶段。在第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入采样阶段,会把所有的常开常闭点依次输入到输入映像寄存器中。然后在输入执行阶段执行你的程序,执行完成把输出的线圈状态放到输出映像寄存器中。然后再输出结果,刷新扫描周期。这是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这几天上班有一点时间。

在看《三菱FX系列PLC原理》这本书,

熟悉的内容:

    算术逻辑运算, 数据处理指令, 程序流向控制类指令 的内容

不熟悉的内容:

    高速处理指令, 方便指令和外围指令, (卡壳了没搞太明白)

楼主:
马上要下班了。

今天晚上的计划:

    搞明白: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目前对伺服电机一窍不通, 只知道由电机编码器组成。

明天会把伺服电机的理解记下来。

楼主:
  • composition

    • 驱动器

    • 伺服电机,
      定子、转子、光电编码器
      编码器测定伺服的运行状态,并输出脉冲反馈到伺服驱动器

  • 工作原理

    • 主电路
      结构:采用交-直-交的形式,和变频器类似

    • 三环结构
      精确控制的基础
      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变频器没有)

    • 外围电路

    • 伺服驱动器的工作原理

    • 位置控制
      plc或者定位模块控制

    • 转矩限制
      保护作用
      急剧地加减速或者过载—造成主电路过流,影响功率器件

    • what‘s 差动输入?& 集电极输入?
      最高接受脉冲不同
      500,200KHz

    • 速度控制
      维持转速不变
      根据负载控制转矩
      可通过模拟量0-10vdc 或者参数来调整,最多可设置7速, 该控制的方式和变频器相似

    • 转矩控制
      如恒张力控制,收卷系统的控制
      当负载变化时,电机的转速在发生变化
      可通过模拟量0-8v或者参数设置

    • 伺服系统的工作模式
      可选其中一种或者两种,
      当选两种控制模式时候,需要通过
      外部开关进行选择

    • 码盘
      玻璃构成,镀上金属铬,用激光刻上明暗相间的条纹
      外围刻了A相,中间B相,里面1相

    • 发光管

    • 光电接收管

    • 放大整形电路

    • 编码器:

    • 相对式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