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中调用的DB块怎么看具体是那个DB块

楼主(2020-10-17):
设备的程序中FC块 调用多个DB数据块,怎么看他调用的是DB几

像这样的  怎么看  全是问号

楼主:
在 这个FC程序中   第一段 DBNO 装在数据块  但不知道他装载的是那个    块

第二段   OPN  #IN1  打开这个数据块  但不知道#IN1是 那个数据块  这些都要怎么看。

求大佬们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个还用犹豫吗,肯定从接口部分看啊

网友(2020-11-30):
要看这个块在什么地方调用的,这些是接口部分

网友B:
看接口部分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