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OTO指令返程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0-10-18):
最近做了一个案子,用的硬件是西门子S7-SMART 控制第三方直线电机,GOTO指令走绝对定位。

控制原理:物料被感应后,直线电机按设定位置VD4012及设定速度VD4016前行,抵达设定位置后,延时0.1S,触发直线电机后退指令(此时位置传送为0),按照设定的速度VD4016返回原点。

控制逻辑:

第一步:轴初始化:

第二步:轴寻参

第三步:按逻辑控制前进后退

问题: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有一个BUG,就是在返回时,虽然给定的位置是0,用PLC程序监控位置过程值V4000会出现-0.1的数值,一旦出现-0.1,再给触发信号,GOTO指令就不执行了。跟400客户打电话,给出解决办法是使用LDPOS指令,考虑到顺序扫描,LDPOS指令块放置位置在GOTO指令之前,指令如下:

问题依旧存在,当出现VD4000为-0.1时,即使触发V40.1,VD4000过程值也不会按设想的那样,把VD4000赋值为0,只能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自己解决了,谢谢大神门

楼主(2020-11-26):
运动向导的设置:

1.

2.电机接受信号  动作往返

3.机械原点(RESEEK寻参时使用)

4.急停信号(应该很重要,出现-0.1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原来我没用急停信号)

5.

6.

7.

8.偏移量感觉没用(设计初衷是直线电机得到寻参命令后,逼近机械原点,感应到机械原点,自动偏移5mm,开始在这里设置了偏移量,程序监控时,刚到机械原点直接把当前值赋值为5,电机没有向前5mm的动作。这个动作是用GOTO指令完成的)

9.存储器分配区域内的所有字节,在程序内不能使用

10.

11.

楼主:
程序拟制:

1.  I0.6为安全继电器常闭点,安全继电器未复位,该轴停止使能所有子程序。

2.轴寻参  刚开始中间未加M0.6线圈,也就是说可以安全继电器工作的情况下无限制的寻参,也不知道出现-0.1跟这儿有没有关系,结合设备使用情况,这里加了个限制线圈,不允许在工作原点位置频繁寻参。

3.寻参后的瞬间,走GOTO指令的偏移量(工作原点)

4.由于案子要求速度很快(直线电机的行进速度10米/秒)所有速度惯量很大,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回到位后,会有误动作一次,前进线圈内加一时间断

5.

6.前进线圈

7.后退线圈

8.触摸屏手动功能,V10.3一次前进,再点一次复位,由于工艺要求未使用转换开关

9.

10.手动直线电机

11.直线电机寻参后走GOTO指令

12.

13.GOTO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