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MOPCServer

楼主(2020-10-19):
请问这个AC 800M DCS系统的OPC Server是可以直接使用吗?是否需要另外购买授权

网友A:
要买授权

不过买了 在使用里面看到使用0个。

你可以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买授权不过买了 在使用里面看到使用0个。你可以先用



请问下我在哪个界面可以确认当前的授权情况。ABB文档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要买授权不过买了 在使用里面看到使用0个。你可以先用】进行回复:        -----------------------------------------------------------------请问下我在哪个界面可以确认当前的授权情况。ABB文档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介绍

有一个查看licwnse的软件啊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