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500ET30G报err04如何恢复

楼主(2020-10-19):
汇川MD500ET30G报err04如何恢复,更换了整流桥.更换了IGBT模块,,,现在开机送电.还是报err04.求高手解决

网友A:
非专业人员最好不要自己搞,越修越坏

网友B:
一般变频器炸机了,检查下稳压管和驱动光耦也容易坏,造成04故障。还有炸机了 最好在没上模块之前波形测试正常后再焊接模块!驱动异常上电也容易损坏模块。

网友C(2020-12-05):
修驱动还有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