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更换电极后烧损值eg_wear[]测量不正确

楼主(2020-10-19):
点焊焊钳更换电极后,数值不会清零,烧损值依然很大 ,随不影响工作,但电极更换频率太高了,往往修磨一次就达到烧损值极限引发报警,完全达不到更换标准

 而且更换电极后,零点校正过没问题  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新电极需要修磨一下才使用的,估计你是没有修磨

网友A:
另外,电极烧损过大应该是焊接起始时间不对,或者电极压力调整过大、过小均导致电极烧损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电极烧损过大应该是焊接起始时间不对,或者电极压力调整过大、过小均导致电极烧损过大...



这样的,换新后  电极实际磨损值跟 运行 same 或 new 后测得的值 完全不相符,就像现在刚换新,零点也正确的前提下,运行new后 eg_wear数值应该清零吧。可现在数值在4左右 严重偏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另外,电极烧损过大应该是焊接起始时间不对,或者电极压力调整过大、过小均导致电极烧损过大...】进行回复:        ---------...



电极修磨机刀片磨损过度、刀片安装角度不对,还有焊接参数修磨值设定过大等等,均会导致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卡酷卡"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另外,电极烧损过大应该是焊接起始时间不对,或者电极压力调整过大、过小均导致电极...



大神 ,其实这些我都知道,但实际情况实在搞不懂了,你说的那些我都验证过了都排查了 ,实际磨损0.5吧  它能给测出4.6来   这就是匪夷所思的地方

网友B:
压力检测数据发上来,单这个描述不太好判断啊

网友C(2021-01-25):
引用 楼主: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酷卡酷卡"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另外,电极烧损过...



应该是压力不准确

网友D(2022-02-17):
焊枪设置对了吗,焊枪走100mm,实际走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