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导览车车架静态应变测试及分析

楼主(2020-10-19):
电动导览车的车架部分主要由纵梁、边梁和加强板组成,它是用钢板冲压焊接而成的超静定空间杆系刚架结构,是主要承重部件。由于其所受载荷大,应变状况复杂,是实际情况中应变集中最为严重的部分,也是应变分析的重点。本文主要针对电动导览车车架的纵梁、横梁等主要承重部件进行静态应变测试。

静态应变测试方法

为了确保电动导览车安全运行,需了解车架的高应变区部位和应变水平,进行了静态应变测试试验,静态应变测试主要通过粘贴应变片、组合电桥进行试验。

工况与测试方案

静态应变测试主要考虑典型路面的情况,有弯曲工况、扭转工况、转弯工况和紧急制动力情况;转弯工况和制动工况是考虑转弯和制动过程中惯性力对车架的影响,以及在典型工况下结合电动车工况等。弯曲工况研究满载条件下车架的抗弯强度;扭转工况模拟电动车单轮悬空的极限受实际行驶条件下对扭转和转弯的组合工况的研究。主要针对电动车加电池和顶棚、满载、满载(方向盘左)、满载(方向盘右)四种工况进行应变测试

在其转向杆右、左拉杆各布置1个测点,分别为测点1、2。边梁节点共布置2个测点,分别为边梁Ⅰ截面的测点15和边梁Ⅱ截面的测点16。转向杆是连接方向盘和前轮的部件,在转动方向盘的时候,主要受到扭转产生的应变,在边梁节点处,当电动车加载时,主要受到弯曲产生的应变,同时横向的加强梁对它产生很小的扭转应变。

测试步骤

1. 布片:应变片沿主应力方向粘贴

2. 接桥:采用半桥,R1和R2接在相邻臂

3.计算分析

纵梁选择4个界面,每个截面左、中、右各布置1个测点,纵梁Ⅰ截面布置测单3、4、5,纵梁Ⅱ截面布置测点6、7、8,纵梁Ⅲ截面布置测点9、10、11,纵梁Ⅳ截面布置测点12、13、14.纵梁在电动车加载时,主要受到弯曲产生的单向应变。

测试步骤

1. 布片:在构件上面沿主应力方向粘贴应变片,在温度补偿块上粘贴温度补偿片,置于不受力处。

2. 接桥,

3. 计算分析

结论

在四种不同的工况下,纵梁Ⅲ截面在纵梁的四个截面中应变是最大的,其中,在静态满载(方向盘向左)工况,它的最大值达到571.7με。转向右拉杆在四种工况下应变值都比转向左拉杆大;边梁Ⅱ截面在四种工况下应变值都明显比边梁Ⅰ截面大。试验结果表面,该电动车车架各部分的应变值都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