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Access数据库通讯--①定义ODBC数据源

楼主(2020-10-19):
组态王与Access数据库通讯--①定义ODBC数据源

 定义ODBC数据源

组态王SQL访问功能能够和其他外部数据库(支持ODBC访问接口)之间的数据传输。实现数据传输必须在系统ODBC数据源中定义相应数据库。

1.0 进入“控制面板”中的“管理工具”,用鼠标双击“数据源(ODBC)”选项,弹出“ODBC数据源管理器”对话框,如图19.6所示。

有些计算机的ODBC数据源是中文的(如上图所示),有些的是英文的,视机器而定,但是两种的使用方法相同。

ODBC数据源管理器”对话框中前两个属性页分别是“用户DSN”和“系统DSN”,二者共同点是:在它们中定义的数据源都存储了如何与指定数据提供者在连接的信息,但二者又有所区别。在“用户DSN”中定义的数据源只对当前用户可见,而且只能用于当前机器上;在“系统DSN”中定义的数据源对当前机器上所有用户可见,包括NT服务。因此用户根据数据库使用的范围进行ODBC数据源的建立。

2.0 选择系统DSN,然后点击添加,就会跳出如下界面,选择Microsoft Access Driver,点击完成

3.0 如下图,跟这个数据源取个别名,这里就叫mysql,然后要选择数据库,如果没有建的话,点击创建

(如果你在外面直接右键新建的话可能格式不一样,我新建的是.accdb格式的,直接不支持,所以如果遇到我这种情况,可以直接创建)

3.1 新建数据库,会出现以下画面,这里要填几个参数,数据库名,驱动器(放置位置)其他一般默认就可以了,点击确定就完成了一个ACCESS数据库的创建

3.2 这时候点击选择数据库,然后到刚刚创建的驱动器位置,找到创建格式的数据库,点击确定

4.0 数据库选择这边就会显示,你目前选择的数据库,按确定就完成了设置

5.0 你在刚刚创建数据库的路径,也能看到实际的数据库文件了

网友A(2021-06-29):
受益匪浅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