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和信捷伺服控制旋转台回原点问题

楼主(2020-10-19):
各位好,我这里用5U和信捷伺服控制旋转台绕管,只装了一个原点开关,每转一圈都

要碰一下。
1.开机前按住原点回归按钮,让旋转台回原点,使用图片中的程序,旋转台总是会跑

过,到了原点后再往前冲一下,原点开关就检测不到了。

2.工作的时候采用的是绝对位移指令,转动几圈后又停在原点位置,原点开关是置位

的,这时候如何再原点回归一下呢?确保消除累计误差和记忆的绝对值。

网友A:
原点回归速度设定过大,减小原点回归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回归速度设定过大,减小原点回归速度,



谢谢,三菱有没有指令可以完成高速回原点,过了原点开关后再慢速回来,碰到原点开关停止呢?

网友B:
回原点之前可以反向加一个辅助,碰到原点下降沿再回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原点之前可以反向加一个辅助,碰到原点下降沿再回原点



谢谢,您说的“回原点之前可以反向加一个辅助”,是加一个近点DOG吗?“碰到原点下降沿再回原点”有这个指令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回原点之前可以反向加一个辅助,碰到原点下降沿再回原点】进行回复:        ------------------------...



直接用你现在的原点就可以呀,用定位指令自己写

网友C:
回归时速度降低

网友D:
把X11去掉,可以在原点上回零

网友E(2021-05-31):
问一下,回零是近点狗,还是零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