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00启动报2340故障解决

楼主(2020-10-20):
ABB800变频器55KW一按运行报警
SHORT CIRC(2340) *) (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变频器输出桥路故障。)

不装模块也是报2340.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屏蔽此故障?

如何屏蔽?

网友A:
检查一下动力线试试看

网友B(2022-12-31):
这个不装模块就是报2340,我是直接把模块、板子放桌子上模块直流做限流直接上电测试

网友C(2023-04-23):
短路故障无法屏蔽,在故障不复位的情况下看一下参数4.02,看到的值是16进制的,把它换算成2进制就知道是哪一相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