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quickclient无法查看叶结点

楼主(2020-10-20):
求助!恳请大佬能够帮助解答一下。在服务器上面用opc quick client 点开树枝是能正常查看叶节点的,但是在另一台电脑上面,在打开树枝以后就变成下图的状态,无法查看叶节点。(opc server服务器是Windows 2000 SP4 EN; 客户端服务器是 Windows server 2003)是否是DCOM或者别的配置还有问题。

网友A:
说明OPC的设置没有成功!需要对Server端和Client端进行Dcom设置(对于OPC DA来说)!

OPC UA是不需要设定的!

楼主(2020-12-24):
引用 网友A:
说明OPC的设置没有成功!需要对Server端和Client端进行Dcom设置(对于OPC DA来说)!OPC UA是不需要设定的!...



感谢大佬的回复,后面我在服务器上可以查看opc quick client的叶节点,就在服务器上设置之后导出,之后再在客户端的opc quick client上直接导入也可以查看到实时数据了。关于OPC DA和OPC UA的概念不是特别了解,我是根据网上的关于Dcom设置来进行配置,所以没注意到DA和UA的在设置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