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结构功能

楼主(2020-10-20):
电磁流量计主要用于测量封闭管道中的导电液体和浆液中的体积流量,包括酸、碱、盐等强腐蚀性的液体。电磁流量计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纺织、食品、制药、造纸等行业以及环保、市政管理,水利建设等领域。
电磁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测量原理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传感器主要组成部分是:测量管、电极、励磁线圈、铁芯与磁轭壳体。根据导电流体通过外加磁场时感生的电动势来测量导电流体流量的一种仪器,由于它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工作时间长,所以在各个行业都能看见它的身影。
  电磁流量计结构组成分析:
  磁路系统:其作用是产生均匀的直流或交流磁场。直流磁路用*磁铁来实现,其优点是结构比较简单,受交流磁场的干扰较小,但它易使通过测量导管内的电解质液体极化,使正电极被负离子包围,负电极被正离子包围,即电极的极化现象,并导致两电极之间内阻增大,因而严重影响仪表正常工作。当管道直径较大时,*磁铁相应也很大,笨重且不经济,所以电磁流量计一般采用交变磁场,且是50HZ工频电源激励产生的。
流量计线圈
测量导管:其作用是让被测导电性液体通过。为了使磁力线通过测量导管时磁通量被分流或短路,测量导管必须采用不导磁、低导电率、低导热率和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材料制成,可选用不导磁的不锈钢、玻璃钢、高强度塑料、铝等。
  电极:其作用是引出和被测量成正比的感应电势信号。电极一般用非导磁的不锈钢制成,且被要求与衬里齐平,以便流体通过时不受阻碍。它的安装位置宜在管道的垂直方向,以防止沉淀物堆积在其上面而影响测量精度。
  外壳:应用铁磁材料制成,是分配制度励磁线圈的外罩,并隔离外磁场的干扰。
  衬里:在测量导管的内侧及法兰密封面上,有一层完整的电绝缘衬里。它直接接触被测液体,其作用是增加测量导管的耐腐蚀性,防止感应电势被金属测量导管管壁短路。衬里材料多为耐腐蚀、耐高温、耐磨的聚四氟乙烯塑料、陶瓷等。
  转换器:由液体流动产生的感应电势信号十分微弱,受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很大,转换器的作用就是将感应电势信号放大并转换成统一的标准信号并抑制主要的干扰信号。其任务是把电极检测到的感应电势信号Ex经放大转换成统一的标准直流信号。
  那么电磁流量计在很多场合被用于测量具有粘性,或者污泥这样的介质,很容易盖住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电极,导致测量不精准出现影响,由此,就需要用户定期对电磁流量计清洗,以下是清洗的几种方式:
   电化学法:金属电极在电解质流体中存在电化学现象。根据电化学原理,电极与流体存在界面电场,电极与流体的界面是电极/流体相间存在的双电层所引起的。
转换器图
   对于电极与流体界面电场的研究发现物质的分子、原子或离子在界面具有富集或贫乏的吸附现象,而且发现大多数无机阴离子是表面活性物质,具有典型的离子吸附规律,而无机阳离子的表面活性很小。因此电化学清洗电极仅考虑阴离子吸附的情况。
   阴离子的吸附与电极电位有密切关系,吸附主要发生在比零电荷电位更正的电位范围,即带异号电荷的电极表面。在同号电荷的电极表面上,当剩余电荷密度稍大时,静电斥力大于吸附作用力,阴离子很快就脱附了,这就是电化学清洗的原理。
流量计转换器
机械清除法:机械清除法是通过在电极上安装特殊的机械结构来实现电极清除。一般是采用机械刮除器。用不锈钢制成一把带有细轴的刮出,细轴和空心电极之间采用机械密封以防止介质外流,于是组成了机械刮除器。当从外面转动细轴时候,紧贴电极端平面转动,刮除污垢。这种刮除器可以手动,也可以用马达驱动细轴自动刮除。
  超声波清洗方法:将超声波发生器产生的45~65kHz的超声波电压加到电极上,使超声波的能量集中在电极与介质接触面上,从而利用超声波的能力将污垢击碎,达到清洗的目的。
流量计清洗槽
 电击穿法:这种方法使用交流高压电定期加到电极和介质之间,一般加30~100V。由于电极被附着,其表面接触电阻变大,所加电压几乎集中在附着物上,高电压会将附着物击穿,然后被流体冲走。
趋势图
    安全可靠的清洗方式,使用电击穿法必须是在流量计中断丈量、传感器与转换器间信号线断开、停电情况下将交流高压电直接在传感器信号输出端子上进行清洗。成了不对称的共模电压。不对称的共模电压就成为差模信号,造成零点偏移。
  定期对电极进行清洗,会延长电磁流量计的使用寿命。要知道,电磁流量计一旦发生故障,维修的代价会比较高,只有在平时的使用中能做到定期维护,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让产品的价值扩大化。
  电磁流量计就是把流量的变化转换成感应电势的变化。被测流量越大,产生的感应电势也越大,流量上升感应电势也上升,流量下降感应电势也下降.这个感应电势通过放大,并转换为统一的标准信号(如4-20m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