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PLC输出用线圈好还是置位/复位指令好呢?

楼主(2020-10-20):
在做PLC输出的程序时,一般有两种方式可以采用,一种是输出点用线圈输出,另一种是输出点直接采用set和rst控制,那么这两种方式有何优缺点呢,大家在使用时更偏向于哪一种?欢迎PLC用户朋友们参与讨论。

部分网友的观点:

1、从继电控制过来的人喜欢用线圈,逻辑性很强。从单片机过来的人喜欢用置位复位指令,功能非常强大。

2、如果要往长远看,建议第一种。简单的机器用第二种问题不大,如果做大型点的,逻辑多的,第二种会绕死你。而且第一种学好的话为以后用结构化做铺垫,比较好。

参与方式:直接回帖参与讨论即可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用户根据回帖内容奖励20-100积分不等

网友A:
输出用线圈还是置位复位指令,我觉得应该从实际出发,视情况选择,看哪种方式最简且最方便。

程序中对同一个位使用太多的置位复位指令容易产生漏洞,很多时候因为实际输入信号的先后顺序问题,容易导致置位优先还是复位优先的问题。

输出用线圈逻辑清晰,但特定条件下停止信号(尤其延时停止信号)不好处理。

网友B:
设备控制用线圈,逻辑清晰,即使有延时停止也很方便用一个中间变量实现。报警器输出这种由于有多个不同报警信号重复触发可以用置位和复位,方便重复触发报警,用一个复位按钮就很方便。

网友C:
通常来说,逻辑简单可以用SET和RST,而且二者最好成对出现,要不然自己会被绕晕的,写程序其实并不是需要你用到什么高级指令,最重要是理解实际现场工艺,用简单的指令去实现复杂的工艺才是王道,在程序规划之初就要考虑到,不然会出现写到一般的程序,感觉进行不下去,删掉重新写。

网友D:
自己感觉线圈控制好一点,也可能是自己的习惯

网友E:
必须用第一种,我师父跟我说过。编写程序就用最简单的起保停,不要老是用set和rst。因为有时候程序不是万能灵敏的。总会该rst的时候,它在睡觉,导致死机。还是用起保停的断开来切断连接来的安心。

网友F:
为现场服务,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控制。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保证实现控制的同时,程序更加简单易懂

网友G:
用线圈是注定不能编写大型复杂程序的。

譬如那个魔方还原程序,那个扫雷程序

打个比喻

用线圈是PLC的入门阶段,用置复位是初级阶段

网友H:
1.线圈
    优点:

            编程简单,直观易懂。
    缺点:

            1.为避免“双线圈”的问题,需要增加中间继电器输出,造成编程不便。

            2.某些特定场合,比如控制气缸,现场用的两位五通电磁阀,在某些工艺流程里面气缸动作是需要保持的,这样就需 要在每一个流程里都需要对这个线圈(或对应的中间继电器)进行输出,这样就会带来大量的编程工作。

2.置位、复位
    优点:

            1.可以直接操作,无需担心“双线圈”问题。

            2.设计好工艺流程,按照工艺动作进行功能肢解,每个流程对应特定功能,比如流程1里面触发了气缸A伸出动作,假设气缸A在流程1至流程6中间的所有流程都是需要伸出保持的,那么只需要在流程1里对其进行置位即可。在哪个流程里需要气缸A缩回的对其进行复位即可,程序比较简洁。

    缺点:

            1.设计时要求时刻都要考虑到什么时候需要对其进行置位和复位,不然程序易出错(达不到设计要求)。

            2.程序阅读不易懂。

综述:两种在PLC中的应用各有优劣,具体应用应根据自身软、硬件结合使用。并没有哪个更高级哪个更低级之说,都是随着编程经验的积累,自然会挑选出适合自己的一种应用。大家各抒己见,互相交流进步,也能找出一种可能更适合的自己的,很可能这种方式是自己之前从未应用过的,这就是一种提高和进步。ps最后几句跑题了大家谅解一下。

网友I:
在某些特定环节置位的优势很突出

网友A:
现场救急,往往置位复位逻辑添加修改来的容易快捷。例如在较大且复杂程序中临时增加输出急停:

在短时间内读懂线圈控制逻辑不现实,所以增加逻辑比较困难。但是置位复位就不同了,没必要读懂逻辑,只简单一条复位指令搞定。

网友J:
输出线圈是单一指令,条件满足就是1,不满足就是0。

置位指令是对目标位状态的更改,这可以改,那也可以改,条件满足就改,条件不满足就保持原状态,所以一个程序里可以多处更改,而结果以多次更改的结果为主。

网友K:
两种都会用到,单线圈的情况比较多,较为直观,因为双线圈的输出会报错,容易找到问题;

set\Reset指令多用于顺控的状态切换,初始化时需要提前全部复位一下!不然会出莫名其妙的结果!

网友L:
个人使用时觉得置位复位还比较好用,习惯问题吧!

网友M: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工艺的。不需要局限与某种方式。

如果纯开关量控制,可以将整个流程分解N步。每一步用SET、RST指令操作一个位作为标志位。这样程序的框架就出来了。

然后每一步可能会有很多指令需要执行,这时用标志位的逻辑运算输出到线圈,这样整个程序可读性也会很高。

我是半路出家做电工的,刚学徒那会啥都不会,维修设备,一看到电控盘柜头都大,那时候一个师傅对我说,整体看不明白,那就分解开来看。复杂的设备,也是由最简单的电路构成的。后来自己接触的资料多了,渐渐明白,当初师傅说的那话,应该也就是编程中说的结构化的概念。

网友N:
1、置位复位中间继电器;

2、中间继电器控制输出线圈;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输出用线圈还是置位复位指令,我觉得应该从实际出发,视情况选择,看哪种方式最简且最方便。程序中对同一个位使用太多的置位复位指令容易产生漏洞,很多时候因为实际输入信号的先后顺序问题,容易导致置位优先还是复...



处理延时停止命令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O:
其实我是习惯了用线圈,各种小型中间继电器,逻辑清晰,故障好查

网友P:
线圈 指令 看起来简单 ,但是走逻辑比较复杂的时候写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要考虑双线圈,置位复位写起来简单,逻辑清晰,但是得考虑程序多处出现时的逻辑,最好成对出现,没有什么绝对的,看个人习惯,结合使用最好!

网友Q:
初学者或者比较简单的控制用线圈比较好,容易监控,而且输出点只有一个,不容易出问题。置位复位适合控制逻辑比较复杂的环境,需要对时序有较清楚的了解

网友R:
置位复位功能最好。

一般来说,同等功能时,置位复位编译出的字节较多(程序占用空间较大)、运算时间稍长。

网友S:
主要还是看使用场景,如果可用线圈解决的就用线圈,简单!

有些情况是用线圈不好实现的就用置位复位,另外需要状态保持的也可以用!

网友T:
我一般不用置位复位命令

网友U:
线圈输出用于在程序的一处控制时使用方便,set/rst用于程序中多处需要对输出进行控制时使用方便。两者各有利弊。看使用习惯,一般传统电气人员喜欢线圈输出,而由程序员转过来的电气人员喜欢用set/rst。

网友V:
以前基本用线圈起保停,后来接触比较多工位的设备和学了C和VB后,就用置位复位比较多了,总觉得线圈起保停后期增加动作或者修改时比较麻烦,只不过set rst要控制好,set用完一定要rst,不然有很多小惊喜🙃 🙃 🙃 🙃

楼主:
微信网友留言:

网友W:
本人就是用set和rst指令的,我编程思想和线圈输出思想类似,我是把自动控制流程单独写在一个单独区域,用步骤号控制流程,基本上设备都设计到操作顺序与运行的顺序,而且是循环往复,额外的动作都可以用并行分支来处理。那么我用到置位和复位指令的地方基本上是需要动作的地方,如果有传感器信号或者手动信号需要清除,那么我会让程序跳转到等待步,如果你用三菱或者台达等日系plc,mc指令非常好用,能暂停输出。那么无需清除状态,等mc接通后还能继续输出,挺好用的。

网友X:
做的程序不长,自己习惯使用线圈,不过觉得还是 置位复位的 灵活性更高些。

网友Y:
这个我就弄不明白了,明明都可以用,还要分什么好孬!

我就是随便用的!普通动作用OUT,步进动作就用SET

网友Z:
置复位功能强大些

网友AA:
建议

如果一个输出点在同一个组织块OB下的状态应该是0还是1的逻辑关系找全了且模块化编程做的合理就在同一个FC或FB下用线圈输出;

如果一个输出点在同一个组织块OB下由于种种原因被安排在不同的FB或FC下建议用赋值指令SET/RST;

如果一个输出点被安排用在不同的组织块OB时必须用赋值指令SET/RST;

网友AB: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输出负载是什么不由PLC决定,是按控制系统需要确定,不仅仅因为是否开关量来选择。高频率的开关量输出,用线圈肯定不行啊!如果被控元件需要置位和复位信号,中间加个继电器转换就是画蛇添足了。输出KHz脉冲信号想用线圈也不可能。

网友AC: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

自己使用SET/RST的时候多些, 感觉更灵活方便。

网友AD:
置位复位用多了,程序占空间一点的,用线圈有时候条件会很多,不便于简化程序,看个人喜好和场合吧,有些程序适合置位复位,简单的生艺流程,步进程序;有些程序前后关联性比较大,线圈会好用点。

网友AE:
看个人喜爱把  我喜欢用线圈 做成保准化块也一样很方便 用置位复位指令 有时候忘记复位 程序多点 工艺复杂点 就把自己绕进去了  还是喜欢简单化

网友AF:
输出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AG:
看控制场景的,条件少的用线圈,条件多的,多处用到的地方用SET,不过要记得复位,不然很容易置位就忘了

网友AH:
手动控制回路用线圈输出较多,自动控制回路经常用到置位和复位。

网友AI:
个人觉得需要根据程序复杂程度来区分,若程序比较简单,步数不多,用置位复位指令,程序更精简。程序功能复杂,步数比较多,建议还是用中间继电器方式,便于调试分析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积极讨论,结帖啦

用户昵称积分奖励
PLC....20
30net20
duomianti30
king447730
一颗小小草50
will66630
请叫我王老湿50
仪表包子20
陈德富30
Mars-chan20
yinguiyao30
太月星辰100
天天大师兄20
xiexie199950
victor32930
xiaobing6620
mr_nice_guy100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30
空不异色20
早起的小鸟30
jiangfengwei30
李振东20
leeallen1988100
Allen01020
乖乖小笨熊20
AC米兰20
holdkcsxyz50
李纯绪20
ozoner20
EC_Chan50
脚踩西瓜皮50
固囚囿团20
sky201820
E_newboy30

网友AJ:
set用完一定要rst, 我初学的时候 总会出现双线圈情况。

网友AK:
五六年不看帖,居然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AL:
我觉得看具体情况,电机最好用线圈控制,闸门再不复杂的情况下用置位复位,但如果跟生产安全挂钩的我觉得应该都用线圈比较靠谱。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AL:
引用 网友U:
线圈输出用于在程序的一处控制时使用方便,set/rst用于程序中多处需要对输出进行控制时使用方便。两者各有利弊。看使用习惯,一般传统电气人员喜欢线圈输出,而由程序员转过来的电气人员喜欢用set/rst...



我是程序员转过来的,刚开始确实用置位复位多些,惊喜太多现在都尽量用线圈了

网友AM:
以前觉得用SET RST方便,现在觉得用线圈输出好查找逻辑关系

网友AN:
引用 网友G:
用线圈是注定不能编写大型复杂程序的。譬如那个魔方还原程序,那个扫雷程序打个比喻用线圈是PLC的入门阶段,用置复位是初级阶段...



笑了

网友AN:
引用 网友G:
用线圈是注定不能编写大型复杂程序的。譬如那个魔方还原程序,那个扫雷程序打个比喻用线圈是PLC的入门阶段,用置复位是初级阶段...



那是因为你没有好的框架